[求助] 请教一个synplify pro和quartus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3-10-31):
请教一个synplify pro和quartus综合的问题:
      同个模块设计(verilog),在quartus综合布局布线后,逻辑资源消耗有1500的样子,但用synplify pro综合后,资源消耗是接近3000的样子,然后将VQM文件在quartus里面布局布线,最后资源消耗仍然是3000。网上看了很多评论都说synplify综合的资源消耗要小,时序也要好,所以我很困惑啊!
      求教各位大牛的经验,这有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啊?quartus用的是11,synplify用的是2012的那版。

网友:
你给这个模块加了IO PIN脚约束没?如果不加约束,那PIN脚是随机放的,面积也会大大不同。
你只是综合个模块,但上FPGA布线,还是有必要加PIN脚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synplify 是没有加pin脚约束的,但quartus上是有pin脚约束的。如果都没加,照一般经验看,也应该是synplify综合出来的资源更优一些,奈何现在synplify没加约束,quartus加了pin脚约束,后者却显得资源利用更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就是用synplifypro,然后调用quartus时是有PIN脚约束的?

要不你试下把约束信息写在SDC中,加载到synplify premier,并且打开物理综合,然后再步到最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