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中,prefetchable与non-prefetchable memory address

楼主(2013-10-31):
在书上看到memory address可以分为prefetchable和non-prefetchable的  分别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逐步释放与到底释放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具体一点吗? prefetchable的memory address是可以用到64bits  但是non-prefetchable的memory address只能用32bits的。这里面貌似还牵涉到一个问题;MMIO(memory mapped IO)又是什么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