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滤波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3-10-31):
在设计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滤波电容;比如在 、cpu上 要对CPU的输入电源3.3V  1.0V  1.5V·~~~等电压滤波。但是,如何确定滤波电容的个数,以及 如何选择电容的容值,封装???参考的基准是什么?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推荐下~~~~~一般感觉都是 104 103 的至于封装 就~~~~

部分截图

部分截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前级输入稳定性的要求、自身电源纹波大小的要求、PCB板面积的要求、成本的要求、电容ESR的要求。。。等等等等。。。。需要考虑因素太多了。。。。不过一般大电容都喜欢用几个小电容并联的,省面积ESR又小。

网友:
很多时候,模拟电路工程师需要依靠直觉来设计电路,慢慢积累经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应该属于数字的领域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看过 大部分的电路图 都是在 芯片电源和地之间连一个104的电容。。。就是这样的连法 导致现在很多人 知道连个104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104 为什么是这个封装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至于为什么选择104,SMT,陶瓷的,这个估计是大家经验所得吧,很多小电容滤波都是选这个型号的。如果不行,就直接并上几个就好。

网友:
援引《开关电源设计的一般考虑》一段话:
现代计算机要求电源高速切换。现在许多计算机电源为 3.3V,从数据库调出数据,要求电源能适 应 30A/μs 负载跃变。举例来说,假定负载从零变化到 7A,花的时间小于 1μs。如果你的开关电源的 带宽 20kHz,要变化到新的负载水平时间为 1/20kHz=50μs,假设电流上升是线性的,那么你尚缺少 的电荷量是(7A/2)50μs=175μC,如果允许 3.3V 电压波动是 66mV,如果此瞬态能量由电容提供,你应 当需要 175μC/66mV=3mF 才能避免电压跌落超过允许值。
值得注意的是你不能用一个 3300μF 电容达到这个目的,而是应当用许多小电容并联。这是因为 母线上电压跌落并不是变换器的带宽限制,而是电容的 ESR 造成的。你需要最大 ESR 为 66mV/7A= 9mΩ的电容。如果每个电容的 ESR 近似为 100mΩ,需要 11 个电容并联,最好选择 300μF 的钽电 容。当然这种计算是假定变换器输出到负载连线是无电感和电阻的,如果引线长,你就需要更高性能 的电源。

网友(2014-01-10):
最好根据实际测试选取

网友:
滤波电容的选择跟你要滤除的噪声频率,信号强度有关系。你搞清楚想要滤除什么噪声,就知道需要选什么样的电容了

网友:
哦 zhe ye wen ?

网友(2014-03-25):
小封装ESL小,在芯片抽电等效频率上的阻抗最小

网友:
可以搭电路测试一下,不同电容值和不同类型电容,输出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寄生电感ESL和ESR

网友(2014-05-16):
电容个数,那看你对总电容的要求了。

网友(2015-01-23):
看到很多资料上、设计上都说用103、104电容

网友:
好的,拒绝灌水

网友:
不懂啊啊

网友:
给予动态电流和允许的偏差电压计算

网友(2015-04-30):
解释的很到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