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急!! LVS没有comparison result

楼主(2013-10-31):
做LVS后 只有Extraction Result和ERC results 却看不到Comparison Results 每次只能去查看LvsReport 是不是设置的时候把Comparson Results隐藏了?紧急求助啊!

网友:
卡利博 應該是放在 svdb 的目錄裡

网友A(2021-05-16):
天哪我现在也是这样 哭哭哭 有没有前辈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哪我现在也是这样 哭哭哭 有没有前辈知道怎么解决!

看看warning报什么,一般这样的都是没有跑起来,看看PIN是否打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哪我现在也是这样 哭哭哭 有没有前辈知道怎么解决!

你这个layout和schematic没有run起来应该,你看下这几个地方

网友D:
应该是电源问题导致的LVS没有跑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warning报什么,一般这样的都是没有跑起来,看看PIN是否打上,

谢谢,那我先解决error吧,我的error是这样的,还正在探索怎么弄。感觉可能是这个error解决了才能跑出来comparison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问题导致的LVS没有跑起来

谢谢,error确实这样报了,请问您知道这种error应该如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layout和schematic没有run起来应该,你看下这几个地方

谢谢,确实没有run起来,但是原因应该是下面图中error的问题~我再看怎么解决吧~~ 还是感谢您,辛苦您截图告知啦!~

网友:
port的text层次没打对,要用相应的金属层tex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我先解决error吧,我的error是这样的,还正在探索怎么弄。感觉可能是这个error解决了才能跑出来c ...

你pin 的layer用错purpose

网友(点评):
谢谢,我去查查应该用哪个层~

网友:
类似这样

网友:
谢谢,我先试试去,感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error确实这样报了,请问您知道这种error应该如何解决吗?

造成这些问题有很多因素:1,检查你的PIN的层次是否与需要标PIN的金属层次对应。2,检查你这些标了PIN的线是否都连接到一起了,如果没有连接到一起,可以打开“Connect nets with colon(”开关,然后在相同的PIN后面加上冒号就行了不过这个开关只能在跑底层LVS时打开,跑顶层LVS时一定要关上。3,大致看一下是否与其他的线短路了。其他的可能性暂时还没有想到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您,我先试试看!

网友:
LVS options 第一栏supply下面的的三个都不要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我先解决error吧,我的error是这样的,还正在探索怎么弄。感觉可能是这个error解决了才能跑出来c ...

LVS option 里面的supply选项卡里面的  Abord LVS on power.........点掉,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2022-03-18):
谢谢楼主,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3-07-03):
引用 网友E:
LVS option 里面的supply选项卡里面的  Abord LVS on power.........点掉,结果就出来了
...

我跟他问题一样,我点掉之后出Nothing in layout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2023-09-10):
请问是在解决的呀,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4-10-21):
14楼总结的挺全的,出现这个问题也就大概是这些原因吧

网友:
你这电源绕在同一条线上了,把pin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