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DFT事出现的错误提示

楼主(2013-11-01):
Warning: Design 's38584' contains 2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Net 'g35': 1062 load(s), 1 driver(s)
     Net 'DFF_1/CK': 1426 load(s), 1 driver(s)

我没读懂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本人初学,忘多多指教

1

楼主:
insert_dft 时
Warning: Design 's38584' contains 2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Net 'g35': 1062 load(s), 1 driver(s)
     Net 'DFF_1/CK': 1426 load(s), 1 driver(s)
1
这个错误一直伴随,我不知道怎么产生的,所以也不知道该改哪里

楼主:
谁知道啊,麻烦了,我还没jiejue呢

网友:
没错啊,只是个warn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warning就不用管了是吗?这回真出现错误了
之前都没有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按一前一样的操作现在的drc就过不去了
Information: Starting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222)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Test-DFTC-TMAX'. (SEC-51)

Error: Could not perform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1311)
Information: Defining new variable 'test_enable_dft_drc'. (CMD-041)
你帮忙看看好不
给位路过的也麻烦了有知道的麻烦替我解答一下

网友:
大哥,log说的很清楚,license有问题啊。估计你的license过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没有解决方法l了是吗

网友:
前面那个warning可以不用管,后面的error是license的问题,跟DFT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