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四种MOS电容都会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3-11-01):
下图中的四种电容都用在什么地方?
实际设计中我发现一部分人喜欢用第四种accumulation MOS cap作为补偿电容,为什么不用第二种
,这个电容有很明显的缺陷啊,就是电压小于零的时候电容会很小,那这样还能作为补偿电容使用吗?

网友:
单向 线性

网友:
如果用(b)的话,当gate端的电压接近vdd时,电容会减小,这样你在0~vdd区间的电容线性度不好。如果d,在0~vdd范围应该都是线性的。

网友:
我一直喜欢用b么
从仿真看,b d曲线在右半部基本一致,左半部b大致与右半部镜像,d如LZ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如何解决mos电容在两端电压大概等于零的时候电容很小的问题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b的右半部不可能和d一直,在低压的时候电容要小很多很多,如果你仿真结果一直,那说明仿真有问题

网友:
第四种是MOSvar的惯用做法,高频特性好

网友:
    解决不了......有这种情况时不适合用moscap

网友(2018-02-21):
在0~vdd区间的电容线性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