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nal EM cell EM

楼主(2013-11-01):
ICC和PT的flow里面有signal EM和cell EM的check 和fix。
搜集了一下资料,感觉理解的不是很深刻也没有修过这个东西,还请各位前辈来一些精辟的理解和典型的实际项目例子,帮助我理解一下这两个概念,和fix。
signal EM 的检查主要是检查绕线里面针对特定线宽和线层所规定的rms电流limit值,为了让self heating 在5C以下。阻止self heating可以避免绕线所连接的cell的EM lifetime 呈指数下降。
signal EM是在ICC里面check的:
首先需要个tech file:*.alf
LIBRARY designNew {
   LAYER M1 {
      PURPOSE = routing;
      LIMIT {
         CURRENT avg_limit {
            MEASUREMENT = average;
            MAX { HEADER {
               TEMPERATURE { TABLE { 110 125 }}
               WIDTH { TABLE { 0.045 0.09 0.18 0.36 4.05 }}
            } TABLE { 0.06809 0.02436
                  0.14105 0.05047
                  0.28697 0.10267
                  0.57879 0.20708
                  6.56129 2.34753 }}
         }
         CURRENT rms_limit {
            MEASUREMENT = rms;
            MAX { HEADER {
               TEMPERATURE { TABLE { 110 125 }}
               WIDTH { TABLE { 0.045 0.09 0.18 0.36 4.05 }}
            } TABLE { 0.61044 0.61044
                  1.10233 1.10233
                  1.94695 1.94695
                  3.48172 3.48172
                  32.98260 32.98260 }}
         }
         CURRENT peak_limit {
            MEASUREMENT = peak;
            MAX { HEADER {
               TEMPERATURE { TABLE { 110 125 }}
  WIDTH { TABLE { 0.045 0.09 0.18 0.36 4.05 }}
            } TABLE { 0.75768 0.75768
                  1.56948 1.56948
                  3.19308 3.19308
                  6.44028 6.44028
                  73.00788 73.00788 }}
         }
      }
   }
   LAYER M2 {
.......
.......}
}
set alf "*_8+2.alf"
set_mw_technology_file -alf $alf $mw_design_lib

再就是需要load fast corner的 lib:
set link_libs { \
  tsmc_cln28hp_schi35p_fast_125c_0p935v.db \
  tsmc_cln28hp_scsi35p_fast_125c_0p935v.db \
.....
  RREPS_L111HDSWBV256M4X28B1_fast_125c_0p935v.db \
}
set link_library [concat "*" $link_libs]
set target_library $link_libs

第三步是要设置 tograte和switch activity:
et power_default_toggle_rate 0.5
# Set switching activity for all registers and black_boxes
set_switching_activity -base_clock "*" -toggle_rate 0.5 -static_probability 0.5 -type registers -hier
set_switching_activity -base_clock "*" -toggle_rate 0.5 -static_probability 0.5 -type black_boxes -hier
propagate_switching_activity

最后可以报signal em的report了:
report_signal_em -verbose -violated > signal_em.rpts

Signal EM 的fix:
没有遇到过error,但是据说是应该 ndr rule 去修的。不知道一般什么情况下会报error?

---------干活,回头再更新。。。。------

网友(2014-07-31):
没遇到过,坐等高人解释

网友:
没遇到过,也没做过

网友(2014-10-29):
其实你自己可以修改一个alf文件,把条件修改的严格一些去报,看看有没有violation……
PT 好像不能报signalEM吧,prime rail是syns专门checkIR EM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