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delta-ADC 测试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小女先行谢过了。。介绍一下我所遇到的问题,tsmc .18流片回来测试的结果:
音频应用,带宽20~20KHz , preamp用的是电荷放大器,之后接了四阶一比特开关电容sigma delta ADC.  内部电源都是用了regulator,恒定输出电压1.5V。仿真值A加权snr是98dB左右。实际测试在某些条件下貌似可以达到设计值。 主要问题是无声音输入,即测噪声时,不能适应外部电源电压从1.5V~3.6V,只有在某个电压下噪底才比较低,其它电压下看频谱都在带内出现鼓包,有的还会游走,导致snr降低10dB左右。。 然而呢,加一个1KHz的信号时,鼓包就消失了,还是会在高电源电压时本地上升一些。请各路神仙多多指教~~

网友:
能验证在不同的电源电压下regulator工作是否都正常么

网友:
idle tone的问题,加dither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电路用过,验证过没有问题,才用到ADC里面的。regulator的带宽是10MHz左右,稳定性也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加dither,听说过,那我去查查资料看。。请问大神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加了dither就好了?

网友:
preamp用的是电荷放大器?怎么做的?
好像是没有加入DITHER的问题,你试试看看。

网友:
尝试加入一个小信号,比如1mV,然后测试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我也认为Idle Tone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2015-01-26):
回复 楼主:

    我一遇到过频谱图中,有鼓包的问题,后来改进了ldo的psr,鼓包就没有了。

网友:
有图吗,这样比较直观。

网友:
你能贴那个FFT的图看一下么?

网友(2015-11-11):
最近在测试2-2 MESH 的Sigma Delta 调制器,输出的频谱低频时居然没有信号的频谱,很奇怪

网友:
1楼的问题明显是idle tone所造成,其跟随输入DC值变化而变化的特点再明显不过了。修改这个问题只要在输入信号中加入一点点小的随机信号即可。另LOD的输出可能会导致鼓包,不过这种鼓包不会随输入DC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2022-02-05):
请问测试该如何测量其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