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SMIC18库里的hercules的.drc和.lvs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3-11-01):
20资产
看的教程都是说修改一个.ev的runset文件然后用命令执行的可是库里没有这个runset只有TECH/hercules里的.drc 和.lvs啊

网友:
其实就是command file啊,名称后缀是.lvs还是.ev随你命名的……

网友:
去其他地方copy啊,先看懂ev文件,然后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找runset字眼找了好久!

网友(2013-12-12):
回复 楼主:

   库路径:/synopsys/hercules/deck该目录下做DRC、LVS的.ev文件都在这里:
chrt035l5_ant.ev  chrt035l5_erc.ev    chrt035l5lvl_fr.ev
chrt035l5_drc.ev  chrt035l5lvl_dv.ev  chrt035l5_lvs.ev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ev文件中修改这里就可以了:
   HEADER {        INLIB = xxx.gds
        BLOCK = xxx
        FORMAT = GDSII
        OUTPUT_BLOCK = xxx_err
        OUTLIB = ERR_OUT
        OUTPUT_LAYOUT_PAT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