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综合怎么去掉dummy port

楼主(2013-11-01):
例如一段代码

  spd  u_spd (
.a(a),
.b(b),
.c()
)

我c不需要用的,但是综合的时候还是生成了C的逻辑单元,请问怎么去掉C的逻辑单元,谢谢

网友:
设置变量即可,查手册。。。

楼主:
请问下是什么命令啊,谢谢

网友:
允许边界优化吧
set boundary optim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