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里获取de-cap cell、dummy cell(eco cell)

楼主(2013-11-01):
公司目前做的芯片后端交由兼职的工程师做,反馈回来的一些信息,自己之前只是听说过名词,并不了解细节,故特来请教
对方问题1:通常为增强芯片抗干扰能力会在其IO区域(加5.0V de-cap) 和core区域 (加1.8V de-cap)加入一些de-cap cell,但是目前给的IO lib和standard-cell lib中没有de-cap cell。
请确认是否需要在IO区域和chip-core区域加de-cap cell?
如需要加,请将IO区域的5.0V de-cap cell 和 chip-core区域的1.8V de-cap cell 的lib发给我

我的问题1:请问这些de-cap cell是不是有专门的lib,要从foundry那边获取?

对方的问题2:如果tape out之后发现有chip有bug,需要作微小电路逻辑修改,就需在设计阶段预先加入一些dummy cell,俗称ECO cell
1. 请问是否需要在layout design阶段加入ECO cell? (如果你现阶段可以确保design没有bug的话就可以不加)
2. 如果需要加请将ECO cell的lib发给我。

我的问题2:类似于问题1,这些dummy cell 是不是也是专门的库,还是只要从standard cell中选择一些常用的cell就可以了,比如and,nand,nor。。之类的。。。

谢谢!

网友:
de-cap是跟foundry有关吧,dummy cell应该就是从sc里面加吧...不确定呢

网友:
de-cap 应该不是在标准单元中有么?
没有的话估计就要单独的库文件提供

楼主:
我看了标准单元的datasheet,确实没有没有发现与de cap有关的信息。。。

楼主:
de-cap是跟foundry有关吧,dummy cell应该就是从sc里面加吧...不确定呢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根据需要从sc中选择呢?然后再综合后的网表中自己添加?

网友:
1.不清楚de-cap,是不是end-cap?end-cap是fab给的
2.eco cell的作用:如果将来设计做小的修改,为了避免对版图交大改动,先放一些备用的sc,修改设计时只改这些eco cell的连接就行了,eco cell就是一些输入接电源或者地,输出悬空的sc,平均分布到版图中就行

网友:
1. de_cap是only_physical cell,一般sc都是有逻辑信息的cell,都是是fab提供的吧
2. eco cell主要是metal eco时候用的,这个在PR的脚本里应该会有,在place的时候均匀分布在block里

网友:
1)de_cap cell 是foundry提供。
2)ECO cell的就是从Standadrd cell库中选取的,不需要特殊的库。

楼主:
1)de_cap cell 是foundry提供。
2)ECO cell的就是从Standadrd cell库中选取的,不需要特殊的库。
引用 网友B:

   O(∩_∩)O谢谢

网友(2013-12-03):
decap也可以加进来降低Ir drop和动态功耗

网友(2014-10-20):
never heard de-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