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接法求教

楼主(2013-11-01):
最近遇到这样一个电路,管子的w/l我已标记出来,我想问的是1.前两极反相器之间的两个管子是什么作用?为什么那样接?
2.第一级反相器的为什么要用倒比管?
需要说明的是A信号是从0缓便到4~5v的。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倒着回答比较合适:
2:既然输入信号是缓变沿的逻辑电平,中间会有反相器两个管子都通的时候,会有DC电流流过,用倒比管子是为了防止电流过大;
1:担心现在的第一级反相器不够倒比,所以做了一个备份反相器在旁边,如果当前设计测试结果直流电流太大不能接受,可以改成更加倒比的反相器。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很厉害,2的回答我很赞同,关于1还有些疑问,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类似的结构,像下边途中的几个电路都是这样,
感觉不像是要做备用反相器的用途吧,希望你能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上边图片没贴上去

网友:
第一个问题的两个MOS是起ESD作用的,楼主可以搜索GGNMOS,对于pmos也是同样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很有帮助,我要去找下相关资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了ESD的作用以外,还可以对输入信号进行限位。一般clk的输出驱动很大,经过外面的连线之后,在clk输入段会有很大的过冲,最高电压高于VDD,最低电压低于GND。这两个管子就是保证后面的电位在VDD和GND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你的回答,我觉得有道理,因为我的这块电路并不是接在I/O或pad上的,所以我也觉得除了ESD的作用,更多的应该是限位的作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要看接法类似,这个是ESD结构,你那个反相器后面的就是个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