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芯片的几个port连接到内部的反相器的输出端,该反相器的输入端又连接到VDD,
结果做LVS的时候从,GDS Extract的网表里找不到这个pin,请问这是咋回事?

网友:
会不会是edtext没有打上,所以GDS提取不出来port?

楼主:
不会吧,其他的port到提取出来了。这些port的txt是统一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report,猜一下,和别的短接了,所以它出不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蒙,我想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4楼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