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的是DC 的compiler flow

楼主(2013-11-01):
请问一下什么是DC的compiler  flow,是说综合时DC软件选择的工具吗?需要我们去选择吗?   如果需要我们自己选择,如何去区别这些流程Expert, Ultra-WLM, UltraTopographical or ACS  ?

    谢谢!!

网友(2015-03-10):
回复 楼主:

我刚遇到这几个概念 不是很懂 请问楼主知道了没

网友:
都是些概念,看看就好, 看多了就麻木了

网友:
DC的flow指的是前端synthesis flow,说通俗点,你通过一系列setting,指导tool来做mapping,可以包括模块partition,也可以是直接flat synthesis。此外,不是让你通过DC选tool,tool的选择是是需要license的,你没买选了只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