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lsim安装破解(modelsim10.1c与modelsim10.0)

楼主(2013-11-01):
同时安装了两个不同Modelsim_se的版本(10.0 10.1c)

在安装时,最后一个弹出窗口,选择“No”.

Crack(要找兼容的,如果crack不兼容,会出现错误)内的MentorKG与patch_dll.bat复制到不同的地方:

对于Modelsim10.0win32: …\modeltech_10.0\win32

对于Modelsim10.1c win64: …\modeltech64_10.1c\win64

使用命令提示符(管理员)进入到相应的路径中,运行patch_dll.bat。因为patch_dll.bat是来对mgls.dll打补丁,这样之前在运行patch_dll.bat要将mgls.dll(win32)或者mgls64.dll(win64)的属性修改(去掉只读属性)。

产生了LICENSE.TXT,将它另存到…\modeltech_10.0\win32或者 …\modeltech64_10.1c\win64

在计算机 -> 属性 -> 高级属性 -> 环境变量 -> 系统变量加入:

变量名:MGLS_LICENSE_FILE

变量值:…\modeltech_10.0\win32\LICENSE.TST;…\modeltech64_10.1c\win64\LICENSE.TXT

注意两个变量之间用“;”隔开,不能空格。

另外,有一些的blog中说变量名为LM_LICENSE_FILE(以前的低级版本用LM_LICENSE_FILE是可以的)。对于高级的软件版本,建议使用MGLS_LICENSE_FILE,不要使用LM_LICENSE_FILE

打开Modelsim工具的LicensingWizard(实际上所有的MentorGraphics软件共用一个Licensing Wizard):“Install a new license” -> "Browse"选中相应的LICENSE.TXT。将不同版本的license加入进去
,之后Run full license test。

重启计算机。

网友(2013-12-29):
有人用过吗?

网友(2014-06-25):
试试可行不?

网友:
同时装2个,累啊

网友(2015-10-29):
新手求助:如何利用debussy记录电路各个节点出现逻辑0和1的概率以及翻转概率?

网友(2015-12-02):
那bat文件在哪里找呢

网友(2016-01-10):
木有地址

网友(2016-09-02):
xue xi l e

网友(2016-11-08):
不懂额,学学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