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张弛振荡器消除比较器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张弛振荡器中消除比较器延时对频率影响有一种VAF的方案,Voltage Averaging Feedback来消除比较器延时的影响,电路的原理框图如图  ,请问这个主要原理是什么? 怎样来消除比较器延时的
谢谢大侠!

楼主:
大侠  分析一下撒

网友:
有文章吗?贴出来,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小日本写的文章

网友A:
6.An On-Chip CMOS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Voltage Averaging Feedback.pdf (1.83 MB , 下载次数: 718 )

我是半天没看明白

楼主:
有没有研究片上振荡器的童鞋,组个群怎么撒

网友:
从图上看主要是利用反馈机制,控制频率波动较小,其反馈为Vref为参考,OSC输出经过滤波后与Vref比较的结果来(反馈)控制OSC频率。
有空好好看下~

网友:
张弛振荡器的电压Vc可以控制振荡频率,
一个振荡频率就对应了唯一一种Vosc1,Vosc2波形,
Vosc1,Vosc2平均滤波之后必然也是唯一的直流电压,
这个直流电压与Vref做对比误差放大,
再反过来控制电压Vc,
所以一个Vref就对应了唯一一种频率,这个频率与电压比较器的延迟没有关系。
我想应该与电源电压有关系吧,因为电源电压可能是在随时波动,应该把那个电阻换成电流源,使得充电速度与电源电压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你看错了,Vref是由电阻分压过来的,所以是电源电压乘以一个系数(电阻分压比例),振荡频率也是与电源电压有关,也是乘以一个系数。那么可以知道,电阻分压系数与振荡频率之间也是一个系数的关系。最后的频率只是R,C的函数

楼主:
   文章为了防止电流源老化以及电流源带来的闪烁噪声所以不使用电流源,可是电阻和电容在制造中很难做到很精确。   反馈消除了比较器延时是不是同样可以消除比较器失调带来的影响?

楼主:
回复  xjf20072608

楼上你看错了,Vref是由电阻分压过来的,所以是电源电压乘以一个系数(电阻分压比例 ...
引用 网友B:

   R C 工艺实现如何做到精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RC不需要高精度,通过调节Vref来得到想要的频率值。这个结构能够消除比较器delay的影响。至于其他的好处我不是很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阻做到1%的精度还是可以的,C的精度是很高的。

   原作者的思想是利用这种结构消除比较器的延迟对振荡周期的影响;
  如果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振荡器,那么比较器的延迟在整个振荡周期中的比例很小,不会影响频率;
如果是一个频率比较高的振荡器,那么比较器的延迟在整个振荡周期中的比例很大,大大影响频率,
  我们可以采用延迟更小的比较器,但是那样会需要消耗更多的功率,如何不太多地增加功率而使得频率又有比较高的精确性呢?这个就是作者电路的意义。

楼主:
回复  丝丁

    电阻做到1%的精度还是可以的,C的精度是很高的。

   原作者的思想是利用这种结构消 ...
引用 网友B:

   非常在理,我看论文中高频振荡器考虑主要是延时的影响,低频的振荡器考虑的是比较器失调电压的影响,低频振荡器中延时可以忽略,而考虑失调,为什么高频振荡器不需要考虑失调呢?  谢谢!

网友:
The original paper has explained this topic clearly.

网友(2015-07-01):
太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比较经典的电路,大神出来赶紧讲解讲解!

网友(2015-08-14):
谢谢了。看看文章先

网友(2015-12-24):
我也在研究这种osc

网友D(2016-03-24):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文章中的R=65K C=0.2pF,a=0.54。 我计算出来的频率的振荡频率是21.1M,但文章中的target说是14MHz?

我把14MHz代入(1-a)T/RC=1-exp(-T/RC),结果等式两边是不等的,只有21.1MHz是相等的。

这个是为什么? 谢谢!

网友(2016-05-05):
A 0.8V 1.52MHz MSVC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Inverted Mirror Feedback Reference for UHF RFID.pdf (344.32 KB , 下载次数: 221 )

网友(2016-06-21):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6-10-08):
张弛震荡器是VCO

网友(2017-04-01):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试着理解一下这个电路,拆成半边电路分析,这是一个接成正反馈形式的低通滤波器,或者理解为接成正反馈形式的两级运放。对于一个正反馈振荡的运放,你会很容易知道它的振荡频率。对称式充放电可以保证输出信号实现50%占空比。
如果有什么相关文献参考这里推荐:《Sinusoidal Oscillators and Waveform Generators using Modern Electronic Circuit Building Blocks》

网友(2019-11-12):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文章中的R=65K C=0.2pF,a=0.54。 我计算出来的频率的振荡频率是21. ...

我也算了一下,结果也是21.1M,搞不懂作者的14M是怎么来的,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网友(2021-05-05):
引用 网友A:
我是半天没看明白

XIEXIE

网友(2021-06-09):
比较器延时阶段积分

网友(2021-11-10):
这个比较器怎么做到延时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如果速度快,需要小的尺寸,这个比较器的速度或者噪声与osc的jitter相关吗?

网友E(2023-11-30):
请问VOSC在一个周期内的积分再除以周期为什么一定等于Vref

网友(2024-02-20):
引用 网友E:
请问VOSC在一个周期内的积分再除以周期为什么一定等于Vref

应该是因为低通滤波器吧,在静态下VOSC平均值一定与VREF虚短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文章中的R=65K C=0.2pF,a=0.54。 我计算出来的频率的振荡频率是21. ...

文章中的频率应该等于1/2T

网友F(2025-05-14):
引用 网友E:
请问VOSC在一个周期内的积分再除以周期为什么一定等于Vref

不是积分,运放带宽极小,VOSC的频率是10几MHz,运放在这么高的频率下没有放大作用,所以这个地方明明接成了一个标准的积分器电路,但是他却不是积分器的作用,而是用一个非常小截止频率的RC把过来的VOSC滤成接近直流可以被小带宽运放处理的信号,与VREF做比较,放大差值,这个差值反馈控制VOSC的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积分,运放带宽极小,VOSC的频率是10几MHz,运放在这么高的频率下没有放大作用,所以这个地方明明接 ...

大佬,我有几个问题。
如果这里Vosc频率已经在运放带宽之外,那虚短是否还成立?如果不成立,那这个平均值=Vref的关系式是怎么得到的?如果成立,那似乎和积分器的推导过程没什么区别?麻烦大佬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