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GPCM、UPM、FCM三种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3-11-01):
GPCM、UPM、FCM三种模式有什么区别,麻烦大神指教~!

网友:
GPCM是通用接口控制模式,用于连接Nor Flash等接口
UPM是用户可编程的,可以用来自定义时序
FCM可以用来连接NAND

网友(2013-12-26):
这三种接口都挂接在低速本地局部总线上,访问外设的状态机设置内局部总线功能模块内,他们可连接多种外设,如NOR FLash,SDRAM,NVRAM,FRAM,NAND FALSH,或自定义编程的CPLD、FPGA设备。
前面的mjl-0708 所述是正确的。
GPCM是通用接口控制模式,用于连接Nor Flash等接口
UPM是用户可编程的,可以用来自定义时序
FCM可以用来连接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