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soft designer眼图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02):
我用designer8.0 进行DDR眼图分析,想把DQ和DQS的波形用眼图显示出来,而且在眼图里看到其时序关系。我在激励源里已经对DQ进行了1/4个周期的delay。在波形图里能看到2者之间的时序关系。
但是到了眼图里,2个的波形是重合的,并没有1/4个周期的delay。请问该在那个地方进行调整设置。

1

1

如上图中,下面的波形里显示出DQ和DQS有时间差,但是在眼图里都是重合在一起,我想将DQS delay,显示在DQ的中间,这样好分析tDH和tDS。
求教各位达人,在designer中那里该设置一下!

网友:
可参考眼图形成的原理,应该看不到两个信号眼图的时间差:信号被分解的方式相同,不会考虑时序。

不会贴图,可搜下眼图形成的原理参考。

网友(2013-12-04):
回复 网友A:

   在你生成眼图的窗口设置时,有个offset的设置,这个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干嘛要让眼图偏移,没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你生成眼图的窗口设置时,有个offset的设置,这个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干嘛要让眼图偏移,没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的话给一下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