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Property errors

楼主(2013-11-02):
求助各位大神,小弟最近使用chrt018IC工艺画版图,在做lvs时遇到如下图的问题,请问一下大家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width 或 length size 不合 或 無size
查查  改改 驗驗 直到 正確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滴,点亮,随便改改

网友(2014-01-04):
不明觉厉,,,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應該是netlist m的宣告問題

网友(2015-11-22):
Calibre lvs Property errors

网友:
是不是在载入LVS结果的时候出现提示关于m的错误,netlist中m是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