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共源共栅PTAT产生电路

楼主(2013-11-02):
共源共栅PTAT产生电路

共源共栅PTAT产生电路
如图所示一个共源共栅组成的PTAT电流产生电路,由于低功耗要求,将PTAT电流在室温下设置为160nA,故图中下方的NMOS电流镜的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请问共源共栅电路,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DC仿真的时候发现,亚阈值区管子的阈值电压跟工作状态有关,稍微调整下,阈值电压就变化很大,这正常吗?

网友:
Nmos 5段器件?

网友:
这里MOS管不可以工作在亚阈值区,你说的阈值电压的变化,NMOS管存在body effect

网友:
图中 NMOS 为什么是 5端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BCD工艺,不是CM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跟衬偏效应有关,但我想主要不是衬骗效应引起的,因为两次仿真时源端的电位基本不变(几十毫伏变化),但阈值电压有上百毫伏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想会不会跟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有关

网友:
5 pin 應該 nmos 下有PARASTIC DIODE
NLB diode ??

那類產品 ? Ac DC ??

另外高壓的MOS  如果CURRENT MIRROR 太小會出事..
不過 BCD 一般 使用的高壓MOS 是 GATE  OXIDE 是薄的 ..Drain 耐高壓.

0.16ua  ..還可以但再低就不知道  量產會不會飄導致 跟本無法 start up ..

网友:
160nA的电流,对于BJT来说,电流好像小了一点吧。。。。。。。BCD工艺,好工艺高压管的确是5端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