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的两道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11-02):
1.使用verilog工具实现一个16位计数器,要求:分别使用RTL级和门级描述方式(门级写成单元写法即可,不要求完整过程)

2.使用verilog实现16位数据串转并输入,并寄存,要求RTL级描述。(接口自己设计)

本人初学者,这两道题一知半解的,请大家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module counter(clk,rst_n,key_n,led_7);
  input clk,rst_n,key_n;
  output reg [13:0] led_7;
  reg key_r;
  reg [9:0] cnt;
  reg [7:0] cou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10'b0;
else
begin if(key_n)
           begin cnt <= 10'b0; key_r <=1'b1; end
      else begin
                     if(cnt == 10'd200)   begin cnt <= 10'b0; key_r <= 1'b0;end
                     else                       cnt <= cnt + 1'b1;
                     end
end

always @(negedge key_r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ount = 8'b0;
else
   count = count + 1'b1;
end

always @(count)
begin

case (count[3:0])
4'b0000: led_7[6:0] = 7'b1000000; //0
4'b0001: led_7[6:0] = 7'b1111001; //1
4'b0010: led_7[6:0] = 7'b0100100; //2
4'b0011: led_7[6:0] = 7'b0110000; //3
4'b0100: led_7[6:0] = 7'b0011001; //4
4'b0101: led_7[6:0] = 7'b0010010; //5
4'b0110: led_7[6:0] = 7'b0000010; //6
4'b0111: led_7[6:0] = 7'b1111000; //7
4'b1000: led_7[6:0] = 7'b0000000; //8
4'b1001: led_7[6:0] = 7'b0010000; //9
4'b1010: led_7[6:0] = 7'b0001000; //a
4'b1011: led_7[6:0] = 7'b0000011; //b
4'b1100: led_7[6:0] = 7'b1000110; //c
4'b1101: led_7[6:0] = 7'b0100001; //d
4'b1110: led_7[6:0] = 7'b0000100; //e
4'b1111: led_7[6:0] = 7'b0001110; //f
default: led_7[6:0] = 7'b1111110; //x
endcase

case (count[7:4])
4'b0000: led_7[13:7] = 7'b1000000; //0
4'b0001: led_7[13:7] = 7'b1111001; //1
4'b0010: led_7[13:7] = 7'b0100100; //2
4'b0011: led_7[13:7] = 7'b0110000; //3
4'b0100: led_7[13:7] = 7'b0011001; //4
4'b0101: led_7[13:7] = 7'b0010010; //5
4'b0110: led_7[13:7] = 7'b0000010; //6
4'b0111: led_7[13:7] = 7'b1111000; //7
4'b1000: led_7[13:7] = 7'b0000000; //8
4'b1001: led_7[13:7] = 7'b0010000; //9
4'b1010: led_7[13:7] = 7'b0001000; //a
4'b1011: led_7[13:7] = 7'b0000011; //b
4'b1100: led_7[13:7] = 7'b1000110; //c
4'b1101: led_7[13:7] = 7'b0100001; //d
4'b1110: led_7[13:7] = 7'b0000100; //e
4'b1111: led_7[13:7] = 7'b0001110; //f
default: led_7[13:7] = 7'b1111110; //x
endcase
end
endmodule
这是我写的16进制的两位计数器,并且用数码管显示的程序,中间加了去抖,如果不用的话,可自行删除,希望对你有用。
module c_to_b_8(clk,rst_n,c,b);
input clk,rst_n;
input c;
output reg [7:] b;
reg [2:0] state,nextstat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tate <= 0;
else state <= neststate;

always @(state)
case (state)
     3'd0: begin b[0] = c; neststate <= 3'd1;
     3'd1: begin b[1] = c; neststate <= 3'd2;
     3'd2: begin b[2] = c; neststate <= 3'd3;
     3'd3: begin b[3] = c; neststate <= 3'd4;
     3'd4: begin b[4] = c; neststate <= 3'd5;
     3'd5: begin b[5] = c; neststate <= 3'd6;
     3'd6: begin b[6] = c; neststate <= 3'd7;
     3'd7: begin b[7] = c; neststate <= 3'd8;

endmodule
这是8位 串转换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真心感谢

网友:
门级描述方式的计数器,我写个4位的。16位太长,以此类推就行。
reg [3:0]c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nt[0] <= ~cnt[0];
    cnt[1] <= cnt[1]&~cnt[0]
                 | ~cnt[1]&cnt[0];
    cnt[2] <= cnt[2]&~cnt[1]
                 | cnt[2]&~cnt[0]
                 | ~cnt[2]&cnt[1]&cnt[0] ;
    cnt[3] <= cnt[3]&~cnt[2]
                 | cnt[3]&~cnt[1]
                 | cnt[3]&~cnt[0]
                 | ~cnt[3]&cnt[2]&cnt[1]&cnt[0] ;
end
这个always等价于:
always @(posedge clk)
    cnt <= cnt + 1'b1;

网友:
也可以使用verilog原语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好的,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串并转换写成b<={b[7:0],c}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串专并有问题,会生成latch是不是?

网友:
楼上正解,latch是要设计时注意,避免不必要的latch;有些情况下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