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第205页中环路增益的求解,好像有问题。。。

楼主(2013-11-03):
如题,对于图8.7的电路(有反馈的共栅电路),在求环路增益时,断开环路后要将输入置为零,也就是接地,那么测试信号会在共源的管子处断掉。不知道是我理解错了输入置零的意思(和接地等同),还是别的地方出了错。。。

楼主:
或者是不是,拉扎维书上讲的环路增益的求法不对?

网友:
有两种方法求环路增益:
1,在输入端断开反馈回路,在输入端加小信号ΔVin,然后算出反馈到输入端的ΔVf,环路增益等于ΔVf/ΔVin;
2,计算出开路增益Av和反馈系数G,环路增益=Av*G
Razavi用的是第二种

感觉LZ讲的有点凌乱,不知是哪一步出了问题。

网友:
吃完饭后,仔细的领悟了一下LZ的意思,应该是在求反馈系数G时出了问题。
仔细看了一下,该电路为电压-电流反馈,所以输入应该等效为电流源。
当电流源置为零,相当于断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您能不能看下这个帖子,答案是真的错了么?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18830&extra=&page=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答案错了,该电路是电压-电压反馈,负载等效到输入端,原Vout应接地(即Vt应为零)。
   答案中,很明显,把反馈系数乘了两次,即G*G*Av(错解)

网友(2017-08-26):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电压-电压负反馈,MOS管的栅极不应该有大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