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推挽驱动放大器 前后仿差别求教

楼主(2013-11-03):
做了一个Class AB推挽驱动放大器
结构如下 图片来自Baker的书上
前后仿真却别如下图
绿色为Calibre后方(RC都提取)的结果
红色为前仿真结果

此仿真是在一定延迟后对驱动放大器打开使能信号上电的过程。
前仿真快速完成上电
但后仿真先快速上电至1.5V然后缓慢上电至1.8V。

请问有大神们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求教解决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
是否是后仿真文件中有寄生电容?你仔细检查一下,找找原因。

网友(2013-12-18):
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