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corner multi-mode

楼主(2013-11-03):
最近想了解一下multi-corner和multi-moder的知识。但是网上的资料很少,求助有没有一些有用的学习资料啊?multi-corner是指哪几种corner啊,看到网上有说FF/SS/SF/FS/TT 五种,是不是总共就这5中corner呢?对应每个corner的库又是怎么选择的呢?
一头雾水啊,求助各位。

网友:
任意合法的PVT都可以组合成一个合法的Corner,即实际上Corner有无穷多个。但是Foundry只会提供有限个Corner的库给我们,即我们只能跑Foundry提供的Corner。

你说这5种Corner是模拟常用的,数字PR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不过我还想问一下,P 是指工艺、V是指电压、T是指温度。工艺库一般分为max/min/typical三种库,我们设置一个corner,就是通过指定用不同的库来设置的。我理解的说法对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怎么通过某个PVT来选择库的呢?
新手一枚,实在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2018-11-15):
回复 网友B:
一种corner对应一种库吧,定义好corner就选好对应的库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rner是lib+parasitic的组合,lib通常按照PVT划分,parasitic是温度+参数文件(cworst, cbest, typical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