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 电阻参数 VC2

楼主(2013-11-03):
   求教,请问电阻参数中VC1、VC2分别表示什么含义?
选择电阻时需要考虑他们的大小吗?怎么考虑?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猜想应该是迈克劳林展开式中的一次和二次电压系数。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VC2温度系数一般为多少呢?有没有参考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和工艺有关吧,仿真文件里面都有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