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IS_7_Professional元件库列表及中英文对照合并版

楼主(2013-11-03):
交流电源
ALTERNATOR

模拟芯片(AnalogICs

放大器(Amplifiers)

比较器(Comparators)

显示驱动器(DisplayDrivers)

过滤器(Filters

数据选择器(Multiplexers)

稳压器(Regulators

定时器(Timers)

基准电压(VoltageReference)

杂类(Miscellananeous)

电容(Capacitors)

可动态显示充放电电容(Animated)

音响专用轴线电容(AudioGrade Axial)

轴线聚苯烯电容(AxialLead Polypropene)

轴线聚苯烯电容(AxialLead Polystyrene)

陶瓷圆片电容(CeramicDisc)

去耦片状电容(DecouplingDisc)

普通电容(Generic)

高温径线电容(HighTemp Radial)

高温径线电解电容(HighTemperature Axial Electrolytic)

金属化聚酯膜电容(MetallisedPolyester Film)

金属化聚烯电容(MetallisedPolypropene

金属化聚烯膜电容(MetallisedPolypropene Film)

小型电解电容(MinitureElectrolytic)

多层金属化聚酯膜电容(Multilayer MetallisedPolyestern Film)

聚脂膜电容(Mylar Film)

镍栅电容(Nickel Barrier)

无极性电容(Non Polarised)

聚脂层电容(Polyester Layer)

径线电解电容(Radial Electrolytic)

树脂蚀刻电容(Resin Dipped)

钽珠电容(Tantalum Bead)

可变电容(Variable)

VX轴线电解电容(VXAxial Electolytic)

连接器(Connectors)

音频接口(Audio)

D 型接口(D-Type)

双排插座(DIL)

插头(Header Blocks)

PCB转接器(PCBTransfer)

带线(Ribbon Cable

单排插座(SIL)

连线端子(Terminal Blocks)

杂类(Miscellananeous)

数据转换器(Data Converter)

/数转换器(A/D converters)

/模转换器(D/A converters)

采样保持器(Sample & Hold)

温度传感器(Temperature Sensore)

调试工具(Debugging Tools)

断点触发器(Breakpoint Triggers)

逻辑探针(Logic Probes)

逻辑激励源(Logic Stimuli)

二极管(Diode)

整流桥(Bridge Rectifiers)

普通二极管(Generic)

整流管(Rectifiers)

肖特基二极管(Schottky)

开关管(Switching)

隧道二极管(Tunnel)

变容二极管(Varicap)

齐纳击穿二极管(Zener)

ECL 10000系列(ECL 10000 Series)

各种常用集成电路

机电(Electromechanical)

各种直流和步进电机

电感(Inductors)

普通电感(Generic)

贴片式电感(SMT Inductors)

变压器(Transformers)

拉普拉斯变换(Laplace Primitives)

一阶模型(1st Order)

二阶模型(2st Order)

控制器(Controllers)

非线性模式(Non-Linear)

算子(Operators)

极点/零点(Poles/Zones)

符号(Symbols)

存储芯片(Memory Ics)

动态数据存储器(Dynamic RAM)

电可擦除可编程存储器(EEPROM)

可擦除可编程存储器(EPROM)

I2C总线存储器(I2C Memories)

SPI总线存储器(SPIMemories)

存储卡(Memory Cards)

静态数据存储器(Static Memories)

微处理器芯片(Microprocess ICs)

6800 系列(6800Family)

8051 系列(8051Family)

ARM 系列(ARM Family)

AVR 系列(AVR Family)

Parallax 公司微处理器(BASIC Stamp Modules)

HCF11 系列(HCF11Family)

PIC10 系列(PIC10Family

PIC12 系列(PIC12Family)

PIC16 系列(PIC16Family)

PIC18 系列(PIC18Family)

Z80系列(Z80 Family)

CPU 外设(Peripherals)

杂项(Miscellaneous)

含天线、ATA/IDE硬盘驱动模型、单节与多节电池、串行物理接口模型、晶振、动态与通用保险、模拟电压与电流符号、交通信号灯

建模源(Modelling Primitives)

模拟(仿真分析)(Analogy-SPICE)

数字(缓冲器与门电路)(Digital--Buffers&Gates)

数字(杂类)(Digital--Miscellaneous)

数字(组合电路)(Digital--Combinational)

数字(时序电路)(Digital--Sequential)

混合模式(Mixed Mode)

可编程逻辑器件单元(PLD Elements)

实时激励源(Realtime Actuators)

实时指示器(Realtime Indictors)

运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s)

单路运放(Single)

二路运放(Dual)

三路运放(Triple)

四路运放(Quad)

八路运放(Octal)

理想运放(Ideal)

大量使用的运放(Macromodel)

光电子类器件(Optoelectronics)

七段数码管(7-Segment Displays)

英文字符与数字符号液晶显示器(Alphanumeric LCDs)

条形显示器(Bargraph Displays)

点阵显示屏(Dot Matrix Display)

图形液晶(Grphical LCDs)

灯泡(Lamp)

液晶控制器(LCD Controllers)

液晶面板显示(LCD Panels Displays)

发光二极管(LEDs)

光耦元件(Optocouplers)

串行液晶(Serial LCDs)

可编程逻辑电路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PLD&FPGA)

无子类

电阻(Resistors)

0.6W金属膜电阻(0.6WMetal Film)

10W 绕线电阻(10WWirewound)

2W 金属膜电阻(2W MetalFilm)

3W 金属膜电阻(3W MetalFilm)

7W 金属膜电阻(7W MetalFilm)

通用电阻符号(Generic)

高压电阻(High Voltage)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

排阻(Resisters Packs)

滑动变阻器(Variable)

可变电阻(Varistors)

仿真源(Simulator Primitives)

触发器(Flip-Flop)

门电路(Gates)

电源(Sources)

扬声器与音响设备(Speaker&Sounders)

无子分类

开关与继电器(Switch&Relays)

键盘(Keypads)

普通继电器(Generic Relays)

专用继电器(Specific Relays)

按键与拨码(Switchs)

开关器件(Switching Devices)

双端交流开关元件(DIACs)

普通开关元件(Generic)

可控硅(SCRs)

三端可控硅(TRIACs)

热阴极电子管(Thermionic Valves)

二极真空管(Diodes)

三极真空管(Triodes)

四极真空管(Tetrodes)

五极真空管(Pentodes)

转换器(Transducers)

压力传感器(Pressures)

温度传感器(Temperature)

晶体管(Transistors)

双极性晶体管(Bipolar)

普通晶体管(Generic)

绝缘栅场效应管(IGBY/Insulated Gate BipolarTransistors

结型场效应晶体管(JFET)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

射频功率LDMOS晶体管(RF Power LDMOS)

射频功率VDMOS晶体管(RF Power VDMOS)

单结晶体管(Unijunction)

CMOS 4000系列(CMOS 4000 series

TTL 74系列(TTL 74series)

TTL 74增强型低功耗肖特基系列(TTL74ALS Series)

TTL 74增强型肖特基系列(TTL74AS Series)

TTL 74高速系列(TTL 74FSeries)

TTL 74HC系列/CMOS工作电平(TTL 74HCSeries)

TTL 74HCT系列/TTL工作电平(TTL 74HCTSeries

TTL 74低功耗肖特基系列(TTL74LS Series)

TTL 74肖特基系列(TTL 74SSeries)

加法器(Adders)

缓冲器/驱动器(Buffers&Drivers)

比较器(Comparators)

计数器(Counters)

解码器(Decoders)

编码器(Encoders)

存储器(Memory)

触发器/锁存器(Flip-Flop&Latches)

分频器/定时器(Frequency Dividers & Timers)

门电路/反相器(Gates&Inverters)

数据选择器(Multiplexers)

多谐振荡器(Multivibrators)

振荡器(Oscillators)

锁相环(Phrase-Locked-Loop,PLL)

寄存器(Registers)

信号开关(Signal Switches)

收发器(Tranxceivers)

杂类逻辑芯片(Misc.Logic)

Proteusisis 的元件库中英对照

Proteus 元件名称对照1

元件名称
中文名
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PROTEUS           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PROTEUS原理图元器件库详细说明

Device.lib           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PCB的连接器符号

ACTIVE.LIB           包括虚拟仪器和有源器件

DIODE.LIB            包括二极管和整流桥

DISPLAY.LIB          包括LCD、LED

BIPOLAR.LIB          包括三极管

FET.LIB              包括场效应管

ASIMMDLS.LIB         包括模拟元器件

VALVES .LIB          包括电子管

ANALOG.LIB           包括电源调节器、运放和数据采样IC

CAPACITORS.LIB       包括电容

COMS.LIB             包括   4000系列

ECL.LIB              包括ECL10000系列

MICRO.LIB            包括 通用微处理器

OPAMP.LIB            包括 运算放大器

RESISTORS.LIB        包括 电阻

FAIRCHLD .LIB        包括FAIRCHLD 半导体公司的分立器件

LINTEC.LIB           包括 LINTEC公司的运算放大器

NATDAC.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数字采样器件

NATOA.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TECOOR.LIB          包括TECOOR公司的 SCR 和TRIAC

TEXOAC.LIB          包括 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ZETEX .LIB          包括ZETEX 公司的分立器件

Proteus ISIS 库元件的分类

Proteus ISIS的库元件是按类存放的,即类

子类(或生产厂家)→元件。对于比较常用的元件是需记住名称,通过直接输入名称来拾取。另外一种元件拾取方法是按类查询。

1.1 大类(Category

在元件拾取对话框左侧的“Category”中,共列出了以下几个大类,其含义如表1所示。

1库元件分类示意

Category(类)

含义

Category(类)

含义

Analog ICs

模拟集成器件

PLDs and FPGAs

可编程逻辑器件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Capacitors

电容

Resistors

电阻

COMS 4000 series

COMS 4000系列

Simulator Primitives

仿真源

Connectors

接头(插头、插座)

Speakers and Sounders

扬声器和声响

Data Converters

数据转换器

Switches and Relays

开关和继电器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Switching Devices

开关器件(晶闸管)

Diodes

二极管

Thermionic Valves

热离子真空管

ECL 10000 seriec

ECL 10000系列

Transducers

传感器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Transistors

晶体管

Inductors

电感

TTL 74 Seriers

标准TTL系列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模型

TTL 74ALS Seriers

先进的低功耗肖特基TTL系列

Memory ICs

存储器芯片

TTL 74AS Seriers

先进的肖特基TTL系列

Microprocessor ICs

微处理器芯片

TTL 74F Seriers

快速TTL系列

Miscellaneous

混杂器件

TTL 74HC Seriers

高速COMS系列

Modelling Primitives

建模源

TTL 74HCT Seriers

TTL兼容的高速COMS系列

Operational Amplifiers

运算放大器

TTL 74 LS Seriers

低功耗肖特基TTL系列

Optoelectronice

光电器件

TTL 74S Seriers

肖特基TTL系列

PICAXE

具有串行下载的微处理器芯片

从库中拾取一个元件时,首先要清楚它的分类是位于表1中的哪一类,然后再打开的元件拾取对话框中,选中“Category”中相应的大类。

1.2 子类(Subcategory

选取元件所在的大类(Category)后,再选子类(Subcategory),也可以直接选生产厂商(Manufacturer),这样会在元件拾取对话框中间部分的查找结果(Results)中显示符合条件的元件列表,从中找到所需的元件,双击该元件名称,元件即被拾取到对象选择器中。如果要继续拾取其它元件,最好使用双击元件名称的办法,对话框不会关闭。如果只选取一个元件,可以单击元件名称后单击“OK”按钮,关闭对话框。

如果选取大类后,没有选取子类或生产厂家,则在元件拾取对话框中的查询结果中,会把大类下的所有元件名称首字母的升序排列出来。

1.3 各子类介绍

下面对Proteus ISIS库元件的各子类进行逐一介绍。

1. AnalogICs:模拟集成器件,共有8个子类,如表2所示。

2  Analog ICs子类表示意

Amplifier

放大器

Comparators

比较器

Display Drivers

显示驱动器

Filters

滤波器

Miscellaneous

混杂器件

Regulators

三端稳压器

Timers

555定时器

Voltage References

参考电压

2. Capacitors:电容,共有23个分类,如表3所示。

3  Capacitors子类示意

3. CMOS 4000 series: CMOS 4000系列数字电路,共有16个分类如表4所示。

4  CMOS 4000series子类示意

4. Connectors
接头(插头、插座),共有8个分类,如表5所示。

5  Connectors子类示意

5. Data Converters
数据转换器共有4个分类,如表6所示。

6  DataConverters子类示意

6. Debugging Tools调试工具,共有3个分类,如表7所示。

7  DataConverters子类示意

7. Diodes二极管,共有8个分类,如表8所示。

8  Diodes子类示意

8. Inductors电感,共有3个分类,如表9所示。

9  Inductors子类示意

9.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模型,共有7个分类,如表10所示。

10  LaplacePrimitives子类示意

10. Memory ICs存储器芯片,共有7个分类,如表11所示。

11  Memory ICs子类示意

11. Microprocessor ICs微处理器芯片共有13个分类,如表12所示。

12 Microprocessor ICs子类示意

12. Modelling Primitives 建模源,共有9个分类,如表13所示。

13  ModellingPrimitives子类示意

13. Operational Amplifiers运算放大器,共有7个分类,如表14所示。

14  OperationalAmplifiers子类示意

14. Optoelectronics光电器件,共有11个分类,如表15所示。

15 Optoelectronics子类示意

15. Resistors电阻,共有11个分类,如表16所示。

16  Resistors子类示意

AD芯片-----TECHWELL  TW6805A

仿真软件里的AD0809有问题,0808代替

定时/计数器的使用方法:

CLK:计数和测频状态时,数字波的输入端。(counter enable)

CE:计数使能端;通过属性设置高还是低有效。无效暂停计数

RST:复位端(RESET),可设上升沿(Low-High)或者下降沿(High-Low)有效。

   4种工作方式:通过属性Operating Mode  来选择。

    Default : 缺省方式,计数器方式。

Time(secs):100S定时方式,由CERST控制暂停和重新开始。

Time(hms)10小时定时方式,同上。

Frequency: 测频方式,CERST有效时,显示CLK端数字波频率

Count:计数方式。

+++++++++++++++++++++++++++++++++++++++++++++++++++++++++++++

常用元件列表:

POT-HG    可调电位器

7SEG-MPX8-CC-BLUE 8位数码管

COMPIM    串口

SW-       开关

7SEG-BCD  含译码驱动的数显

Speaker   扬声器

2N57712N577215V对管300MA

RES ,  CAP,

BUTTON 按钮开关

KEYPAD-PHONE       3*4电话键盘

KEYPAD-SMALLCALC   4*4计算器键盘

KEYPAD-CALCULATOR  4*6计算器键盘

PG160128A     128*128液晶

++++++++元件库详细分类

1.analog ics  模拟集成器件8个子类:

    amplifier         放大器

    comparators                 比较器

    display drivers             显示驱动器

    filters                     滤波器

    miscellaneous               混杂器件

    regulators                  三端稳压器

    timers                      555定时器

    voltage references          参考电压

2capacitors           CAP电容,23个分类别

    animated                    可显示充放电电荷电容

    audio grade axial           音响专用电容

    axial lead polypropene      径向轴引线聚丙烯电容

    axial lead polystyrene      径向轴引线聚苯乙烯电容

    ceramic disc                陶瓷圆片电容

    decoupling disc             解耦圆片电容

    high temp radial            高温径向电容

    high temp axial electrolytic高温径向电解电容

    metallised polyester film   金属聚酯膜电容

    metallised polypropene      金属聚丙烯电容

    metallised polypropene film 金属聚丙烯膜电容

    miniture electrolytic       微型电解电容

    multilayer metallised polyester film 多层金属聚酯膜电容

    mylar film                  聚酯薄膜电容

    nickel barrier              镍栅电容

    non polarised               无极性电容

    polyester layer             聚酯层电容

    radial electrolytic         径向电解电容

    resin dipped                树脂蚀刻电容

    tantalum bead               钽珠电容

    variable                    可变电容

    vx a xial electrolytic      VX 轴电解电容

3CMOS 4000 series    4000系列数字电路

    adders                      加法器

    buffers & drivers           缓冲和驱动器

    comparators                 比较器

    counters                    计数器

    decoders                    译码器

    encoders                    编码器

    flip-flops & latches        触发器和锁存器

    frequency dividers & tiner  分频和定时器

    gates & inverters           门电路和反相器

    memory                      存储器

    misc.logic                  混杂逻辑电路

    mutiplexers                 数据选择器

    multivibrators              多谐振荡器

    phase-locked loops(PLL)     锁相环

    registers                   寄存器

    signal switcher             信号开关

4connectors           接头 8个分类:

    audio                       音频接头

    D-type                      D型接头

    DIL                         双排插座

    header blocks               插头

    miscellaneous               各种接头

    PCB transfer                PCB 传输接头

    SIL                         单盘插座

    ribbon cable                蛇皮电缆

    terminal blocks             接线端子台

5data converters      数据转换器:4个分类:

     A/D converters              模数转换器

    D/A converters              数模转换器

    sample & hold               采样保持器

    temperature sensors         温度传感器

6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数据:3个类别:

    breakpoint triggers         断点触发器

    logic probes                逻辑输出探针

    logic timuli                逻辑状态输入

7diodes               二极管;8个分类:

    bridge rectifiers           整流桥

    generic                     普通二极管

    rectifiers                  整流二极管

    schottky                    肖特基二极管

    switching                   开关二极管

    tunnel                      隧道二极管

    varicap                     稳压二极管

8inductors            电感:3个类别:

    generic                     普通电感

    SMT inductors               表面安装技术电感

    transformers                变压器

9,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模型:7个类别:

    1st order                   一阶模型

    2nd order                   二阶模型

    controllers                 控制器

    non-linear                  非线性模型

    operators                   算子

    poles/zeros                 极点/零点

    symbols                     符号

10memory ICs          存储器芯片:7个分类:

    dynamic RAM                 动态数据存储器

    EEPROM                      电可擦出程序存储器

    EPROM                       可擦出程序存储器

    I2C memories                I2C总线存储器

    memory cards                 存储卡

    SPI Memories                SPI总线存储器

    static RAM                  静态数据存储器

11microprocessor ICs   微处理器:13个分类:

12modelling primitivvves 建模源:9个分类:

13operational amplifiers 运算放大器:7个分类:

    dual                        双运放

    ideal                       理想运放

    macromodel                  大量使用的运放

    octal                       8运放

    quad                        4运放

    single                      单运放

    triple                      三运放

14optoelectronics         光电器件:11个分类:

    7-segment displays          7段显示

    alphanumeric LCDs           液晶数码显示

    bargraph displays           条形显示

    dot matrix displays         点阵显示

    graphical LCDs              液晶图形显示

    lamps

    LCD controllers             液晶控制器

    LCD controllers             液晶面板显示

    LEDs                        发光二极管

    optocouplers                光电耦合

    serial LCDs                 串行液晶显示

15resistors              电阻:11个分类:

    0.6w metal film             0.6w金属膜电阻

    10 watt wirewound           10w绕线电阻

    2w metal film               2w 金属膜电阻

    3 watt wirewound            3w 绕线电阻

    7 watt wirewound            7w 绕线电阻

    generix                     普通电阻

    high voltage                高压电阻

    NTC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resistor packs              排阻

    variable                    滑动变阻器

    varisitors                  可变电阻

参考试验中采用的可变电阻是:  POT-HG

16simulator primitives   仿真源:3个类别:

    flip-flops                  触发器

    gates                       门电路

    sources                     电源

17switches and relays    开关和继电器:4个类别:

    key pads                    键盘

    relays                      普通继电器

    relays(specific)            专用继电器

    switches                    开关

18,switching devices       开关器件:4个分类:

    DIACs                       两端交流开关

    generic                     普通开关元件

    SCRs                        可控硅

    TRIACs                      三端双向可控硅

19,真空管:

20,传感器:2个分类:

    pressure                    压力传感器

    temperature                 温度传感器

21,晶体管:8个分类:

    bipolar                     双极型晶体管

    generic                     普通晶体管(错误)

    IGBT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JFET                        结型场效应管

    MOSFET                      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

    RF power LDMOS              射频功率 LDMOS

    RF power VDMOS              射频功率 VDMOS

    unijunction                 单结晶体管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双相步进电机motor-bistepperBipolar Stepper Motor),

四相步进电机motor-stepperunipolar stepper motor

驱动电路,用ULN2003可以,proteus中推荐的L298L6201(电子元件-步进电机中有L298资料)

+++++++++++++++++++++++++++++++++++++++++++++++++++++++++++++++++++++

步进电机,可以用MTD2003,UN2916等专用芯片

Proteus中图形液晶模块驱动芯片一览表

  LM3228    LM3229    LM3267   LM3283

  LM3287    LM4228    LM4265   LM4267

  LM4283    LM4287    PG12864F   PG24064F

  PG128128A    PG160128A

  AGM1232G    EW12A03GLY    HDM32GS12-B    HDM32GS12Y-B

  HDG12864F-1    HDS12864F-3    HDG12864L-4    HDG12864L-6

   NOKIA7110    TG126410GFSB    TG13650FEY

  AMPIRE128x64    LGM12641BS1R

     PROTEUS原理图元器件库详细说明

Device.lib      单双向可控硅、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PCB的连接器符号、

ACTIVE.LIB      包括虚拟仪器和有源器件、拨动开关、键盘、可调电位器和开关、

DIODE.LIB       包括二极管和整流桥、稳压管、变容二极管、大功率二极管、高速二极管、可控硅、

DISPLAY.LIB     包括LCDLEDLED阵列

BIPOLAR.LIB     包括三极管

FET.LIB         包括场效应管

ASIMMDLS.LIB    包括模拟元器件                         AS  稳压二极管、全桥、74系列、及其他。

VALVES .LIB     包括电子管

ANALOG.LIB      包括电源调节器、运放和数据采样IC、稳压电源、74HC模拟开关、

CAPACITORS.LIB  包括电容

COMS.LIB        包括   4000系列

ECL.LIB         包括ECL10000系列

MICRO.LIB       包括通用微处理器

OPAMP.LIB       包括运算放大器                         OPA  IGBT管、运算放大器

RESISTORS.LIB   包括电阻

FAIRCHLD .LIB   包括FAIRCHLD 半导体公司的分立器件       FA   二极管、半桥、总线集成电路、ATAMEGA单片机、其他单片机

LINTEC.LIB      包括 LINTEC公司的运算放大器             LIN  大功率电阻和74HC系列

NATDAC.LIB      包括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数字采样器件       DAC D/A转换电路

NATOA.LIB       包括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NAT  真空三极管和集成电路

TECOOR.LIB      包括TECOOR公司的 SCR TRIAC            TEC PWM电路和比较器

TEXOAC.LIB      包括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TEX)  双联双向继电器和三极管

ZETEX .LIB      包括ZETEX 公司的分立器件 三极管

-----------------------------------------------

AD0808      AD电路

COMPIM      PC串口,有仿真模型

compim      串口
无仿真模型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振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LED

DPY_7-SEG      7LED

DPY_7-SEG_DP   7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小功率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小功率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P   NMOS FETPMOS FETnMOSFETpMOSFET

                           DMOS是双重扩散MOSFET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各种继电器、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自锁开关等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驱动集成电路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LAMP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16列液晶 可显示2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

               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

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         -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

                          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各种常用集成电路

===============================================================

Proteus中常用的元器件被分成了25大类,为了方便快速地查找到相应器件,在Pick Devices(拾取元器件)对话框中,你应该首先选中相应的大类,然后使用关键词进行搜寻。

Proteus的这25大类元器件分别为:

Analog ICs        模拟IC

CMOS 4000 series  CMOS 4000系列

Data Converters   数据转换器

Diodes           二极管

Electromechanical 机电设备(只有电机模型)

Inductors          电感

Laplace Primitives  Laplace变换器

Memory ICs          存储器IC

Microprocessor ICs  微处理器IC

Miscellaneous       杂类(只有电灯和光敏电阻组成的设备)

Modelling Primitives  模型基元

Operational Amplifiers 运算放大器

Optoelectronics        光电子器件

Resistors              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仿真基元    !!!!!!!!!!!!!!!!!

Switches & Relays      开关和继电器

Transistors            三极管

TTL 7474ALS74AS74F74HC74HCT74LS74S series 74系列集成电路

除此之外,你还应熟悉常用器件的英文名称,ANY电子为您列举如下:

CRYSTAL  晶振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电池)

BELL     ,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振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LED

DPY_7-SEG       7LED

DPY_7-SEG_DP    7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PNP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BRIDGE      桥式电阻

RESPACK     电阻排

SCR         晶闸管

PLUG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开关

SW-DPDY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齐纳二极管

当然了,熟记上面的内容并不能保证你能熟练找到需要的器件,和很多事情一样,在Proteus中查找需要的器件也需要经验积累。比如,搜寻数码管,通常直接使用7seg进行搜索即可。

============================================================

CRYSTAL 晶振

Proteus 元件名称对照1

元件名称 中文名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LAMP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16列液晶 可显示2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

PROTEUS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LED

DPY_7-SEG 7LED

DPY_7-SEG_DP 7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

--------------------------------------------------------------

没有中文字库。西文字库就有。

这里是里边液晶屏的驱动芯片的表。T6963C有文本模式,带西文字库。KS0108没有字库。

??Toshiba T6963C Controller

??

?? LM3228 LM3229 LM3267 LM3283

?? LM3287 LM4228 LM4265 LM4267

?? LM4283 LM4287 PG12864F PG24064F

?? PG128128A PG160128A

??

??

??Sharp SED1520 Controller

??

?? AGM1232G EW12A03GLY HDM32GS12-BHDM32GS12Y-B

??

??

??Sharp SED1565 Controller

??

?? HDG12864F-1 HDS12864F-3 HDG12864L-4HDG12864L-6

?? NOKIA7110 TG126410GFSB TG13650FEY

??

??Samsung KS0108 Controller

??

?? AMPIRE128x64 LGM12641BS1R

320*240的液晶控制器

RA8835是爱普生(EPSON) S1D13305SED1335)的完美替代品

SED1335

LM057QC

重要调试经验:

240*128液晶控制器T6963C

RT-240128TA--LCM 控制芯片 T6963C 32KRAM(注:与LM4229可以移植,与PG系列的显示有区别)

MGLS-240128TA--PG128128(注:与PG12864,PG160128,PG240128T6963C控制器的程序可移植)

-----------------------------------------------------------------------

虚拟仪器------I2CDEBUGGER"的帮助中提及该仪器可以作为I2C的主设备或从设备

-----------------------------------------------------------------------

AD芯片-----TECHWELL  TW6805A

仿真软件里的AD0809有问题,0808代替

定时/计数器的使用方法:

CLK:计数和测频状态时,数字波的输入端。(counter enable)

CE:计数使能端;通过属性设置高还是低有效。无效暂停计数

RST:复位端(RESET),可设上升沿(Low-High)或者下降沿(High-Low)有效。

   4种工作方式:通过属性Operating Mode  来选择。

     Default : 缺省方式,计数器方式。

  Time(secs):100S定时方式,由CERST控制暂停和重新开始。

  Time(hms)10小时定时方式,同上。

  Frequency: 测频方式,CERST有效时,显示CLK端数字波频率

  Count:计数方式。

+++++++++++++++++++++++++++++++++++++++++++++++++++++++++++++

常用元件列表:

POT-HG     可调电位器

7SEG-MPX8-CC-BLUE 8位数码管

COMPIM     串口

SW-        开关

7SEG-BCD   含译码驱动的数显

Speaker    扬声器

2N57712N577215V对管300MA

RES  ,  CAP,

BUTTON  按钮开关

KEYPAD-PHONE       3*4电话键盘

KEYPAD-SMALLCALC   4*4计算器键盘

KEYPAD-CALCULATOR  4*6计算器键盘

PG160128A     128*128液晶

++++++++元件库详细分类

1.analog ics  模拟集成器件8个子类:

     amplifier         放大器

     comparators                 比较器

     display drivers             显示驱动器

     filters                     滤波器

     miscellaneous               混杂器件

     regulators                  三端稳压器

     timers                      555定时器

     voltage references          参考电压

2capacitors           CAP电容,23个分类别

     animated                    可显示充放电电荷电容

     audio grade axial           音响专用电容

     axial leadpolypropene      径向轴引线聚丙烯电容

     axial leadpolystyrene      径向轴引线聚苯乙烯电容

     ceramic disc                陶瓷圆片电容

     decoupling disc             解耦圆片电容

     high temp radial            高温径向电容

     high temp axialelectrolytic高温径向电解电容

     metallised polyesterfilm   金属聚酯膜电容

     metallisedpolypropene      金属聚丙烯电容

     metallised polypropenefilm 金属聚丙烯膜电容

     minitureelectrolytic       微型电解电容

     multilayer metallised polyester film 多层金属聚酯膜电容

     mylar film                  聚酯薄膜电容

     nickel barrier              镍栅电容

     non polarised               无极性电容

     polyester layer             聚酯层电容

     radial electrolytic         径向电解电容

     resin dipped                树脂蚀刻电容

     tantalum bead               钽珠电容

     variable                    可变电容

     vx a xialelectrolytic      VX 轴电解电容

3CMOS 4000series    4000系列数字电路

     adders                      加法器

     buffers &drivers           缓冲和驱动器

     comparators                 比较器

     counters                    计数器

     decoders                    译码器

     encoders                    编码器

     flip-flops &latches        触发器和锁存器

     frequency dividers &tiner  分频和定时器

     gates & inverters           门电路和反相器

     memory                      存储器

     misc.logic                  混杂逻辑电路

     mutiplexers                 数据选择器

     multivibrators              多谐振荡器

     phase-lockedloops(PLL)     锁相环

     registers                   寄存器

     signal switcher             信号开关

4connectors           接头8个分类:

     audio                       音频接头

     D-type                      D型接头

     DIL                         双排插座

     header blocks               插头

     miscellaneous               各种接头

     PCB transfer                PCB 传输接头

     SIL                         单盘插座

     ribbon cable                蛇皮电缆

     terminal blocks             接线端子台

5dataconverters      数据转换器:4个分类:

     A/D converters              模数转换器

     D/A converters              数模转换器

     sample & hold               采样保持器

     temperature sensors         温度传感器

6debuggingtools      调试工具数据:3个类别:

     breakpoint triggers         断点触发器

     logic probes                逻辑输出探针

     logic timuli                逻辑状态输入

7diodes               二极管;8个分类:

     bridge rectifiers           整流桥

     generic                     普通二极管

     rectifiers                  整流二极管

     schottky                    肖特基二极管

     switching                   开关二极管

     tunnel                      隧道二极管

     varicap                     稳压二极管

8inductors            电感:3个类别:

     generic                     普通电感

     SMT inductors               表面安装技术电感

     transformers                变压器

9,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模型:7个类别:

     1st order                   一阶模型

     2nd order                   二阶模型

     controllers                 控制器

     non-linear                  非线性模型

     operators                   算子

     poles/zeros                 极点/零点

     symbols                     符号

10memoryICs          存储器芯片:7个分类:

     dynamic RAM                 动态数据存储器

     EEPROM                      电可擦出程序存储器

     EPROM                       可擦出程序存储器

     I2C memories                I2C总线存储器

     memory cards                 存储卡

     SPI Memories                SPI总线存储器

     static RAM                  静态数据存储器

11microprocessorICs   微处理器:13个分类:

12modellingprimitivvves 建模源:9个分类:

13operationalamplifiers 运算放大器:7个分类:

     dual                        双运放

     ideal                       理想运放

     macromodel                  大量使用的运放

     octal                       8运放

     quad                        4运放

     single                      单运放

     triple                      三运放

14optoelectronics         光电器件:11个分类:

     7-segment displays          7段显示

     alphanumeric LCDs           液晶数码显示

     bargraph displays           条形显示

     dot matrix displays         点阵显示

     graphical LCDs              液晶图形显示

     lamps

     LCD controllers             液晶控制器

     LCD controllers             液晶面板显示

     LEDs                        发光二极管

     optocouplers                光电耦合

     serial LCDs                 串行液晶显示

15resistors              电阻:11个分类:

     0.6w metal film             0.6w金属膜电阻

     10 watt wirewound           10w绕线电阻

     2w metal film               2w 金属膜电阻

     3 watt wirewound            3w 绕线电阻

     7 watt wirewound            7w 绕线电阻

     generix                     普通电阻

     high voltage                高压电阻

     NTC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resistor packs              排阻

     variable                    滑动变阻器

     varisitors                  可变电阻

参考试验中采用的可变电阻是:  POT-HG

16simulatorprimitives   仿真源:3个类别:

     flip-flops                  触发器

     gates                       门电路

     sources                     电源

17switches andrelays    开关和继电器:4个类别:

     key pads                    键盘

     relays                      普通继电器

     relays(specific)            专用继电器

     switches                    开关

18,switching devices       开关器件:4个分类:

     DIACs                       两端交流开关

     generic                     普通开关元件

     SCRs                        可控硅

     TRIACs                      三端双向可控硅

19,真空管:

20,传感器:2个分类:

     pressure                    压力传感器

     temperature                 温度传感器

21,晶体管:8个分类:

     bipolar                     双极型晶体管

     generic                     普通晶体管(错误)

     IGBT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JFET                        结型场效应管

     MOSFET                      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

     RF power LDMOS              射频功率 LDMOS

     RF power VDMOS              射频功率 VDMOS

     unijunction                 单结晶体管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双相步进电机motor-bistepperBipolar Stepper Motor),

四相步进电机motor-stepperunipolar stepper motor

驱动电路,用ULN2003可以,proteus中推荐的L298L6201(电子元件-步进电机中有L298资料)

+++++++++++++++++++++++++++++++++++++++++++++++++++++++++++++++++++++

步进电机,可以用MTD2003,UN2916等专用芯片

Proteus中图形液晶模块驱动芯片一览表

   LM3228    LM3229   LM3267    LM3283

   LM3287    LM4228   LM4265    LM4267

   LM4283    LM4287   PG12864F    PG24064F

   PG128128A    PG160128A

   AGM1232G    EW12A03GLY    HDM32GS12-B    HDM32GS12Y-B

   HDG12864F-1    HDS12864F-3    HDG12864L-4    HDG12864L-6

   NOKIA7110    TG126410GFSB    TG13650FEY

   AMPIRE128x64    LGM12641BS1R

      PROTEUS原理图元器件库详细说明

Device.lib      单双向可控硅、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PCB的连接器符号、

ACTIVE.LIB      包括虚拟仪器和有源器件、拨动开关、键盘、可调电位器和开关、

DIODE.LIB       包括二极管和整流桥、稳压管、变容二极管、大功率二极管、高速二极管、可控硅、

DISPLAY.LIB     包括LCDLEDLED阵列

BIPOLAR.LIB     包括三极管

FET.LIB         包括场效应管

ASIMMDLS.LIB    包括模拟元器件                          AS  稳压二极管、全桥、74系列、及其他。

VALVES .LIB     包括电子管

ANALOG.LIB      包括电源调节器、运放和数据采样IC、稳压电源、74HC模拟开关、

CAPACITORS.LIB  包括电容

COMS.LIB        包括  4000系列

ECL.LIB         包括ECL10000系列

MICRO.LIB       包括 通用微处理器

OPAMP.LIB       包括 运算放大器                        OPA  IGBT管、运算放大器

RESISTORS.LIB   包括 电阻

FAIRCHLD .LIB   包括FAIRCHLD 半导体公司的分立器件       FA  二极管、半桥、总线集成电路、ATAMEGA单片机、其他单片机

LINTEC.LIB      包括 LINTEC公司的运算放大器             LIN  大功率电阻和74HC系列

NATDAC.LIB      包括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数字采样器件       DAC D/A转换电路

NATOA.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NAT 真空三极管和集成电路

TECOOR.LIB      包括TECOOR公司的 SCR TRIAC            TEC PWM电路和比较器

TEXOAC.LIB      包括 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TEX)  双联双向继电器和三极管

ZETEX .LIB      包括ZETEX 公司的分立器件 三极管

-----------------------------------------------

AD0808       AD电路

COMPIM       PC串口,有仿真模型

compim       串口
无仿真模型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振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LED

DPY_7-SEG      7LED

DPY_7-SEG_DP   7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小功率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小功率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P   NMOS FETPMOS FETnMOSFETpMOSFET

                          DMOS是双重扩散MOSFET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各种继电器、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自锁开关等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驱动集成电路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LAMP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16列液晶可显示2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

               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

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         -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

                          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各种常用集成电路

===============================================================

Proteus中常用的元器件被分成了25大类,为了方便快速地查找到相应器件,在Pick Devices(拾取元器件)对话框中,你应该首先选中相应的大类,然后使用关键词进行搜寻。

Proteus的这25大类元器件分别为:

Analog ICs        模拟IC

CMOS 4000 series  CMOS 4000系列

Data Converters   数据转换器

Diodes           二极管

Electromechanical 机电设备(只有电机模型)

Inductors          电感

Laplace Primitives  Laplace变换器

Memory ICs          存储器IC

Microprocessor ICs  微处理器IC

Miscellaneous       杂类(只有电灯和光敏电阻组成的设备)

Modelling Primitives  模型基元

Operational Amplifiers 运算放大器

Optoelectronics        光电子器件

Resistors              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仿真基元    !!!!!!!!!!!!!!!!!

Switches & Relays      开关和继电器

Transistors            三极管

TTL 7474ALS74AS74F74HC74HCT74LS74S series 74系列集成电路

除此之外,你还应熟悉常用器件的英文名称,ANY电子为您列举如下:

CRYSTAL   晶振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电池)

BELL      ,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振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LED

DPY_7-SEG       7LED

DPY_7-SEG_DP    7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PNP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BRIDGE       桥式电阻

RESPACK      电阻排

SCR          晶闸管

PLUG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开关

SW-DPDY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齐纳二极管

当然了,熟记上面的内容并不能保证你能熟练找到需要的器件,和很多事情一样,在Proteus中查找需要的器件也需要经验积累。比如,搜寻数码管,通常直接使用7seg进行搜索即可。

============================================================

CRYSTAL 晶振

Proteus 元件名称对照1

元件名称 中文名 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LAMP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16列液晶可显示2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

PROTEUS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LED

DPY_7-SEG 7LED

DPY_7-SEG_DP 7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

--------------------------------------------------------------

没有中文字库。西文字库就有。

这里是里边液晶屏的驱动芯片的表。T6963C有文本模式,带西文字库。KS0108没有字库。

??Toshiba T6963C Controller

??

?? LM3228 LM3229 LM3267 LM3283

?? LM3287 LM4228 LM4265 LM4267

?? LM4283 LM4287 PG12864F PG24064F

?? PG128128A PG160128A

??

??

??Sharp SED1520 Controller

??

?? AGM1232G EW12A03GLY HDM32GS12-B HDM32GS12Y-B

??

??

??Sharp SED1565 Controller

??

?? HDG12864F-1 HDS12864F-3 HDG12864L-4 HDG12864L-6

?? NOKIA7110 TG126410GFSB TG13650FEY

??

??Samsung KS0108 Controller

??

?? AMPIRE128x64 LGM12641BS1R

320*240的液晶控制器

RA8835是爱普生(EPSON)S1D13305SED1335)的完美替代品

SED1335

LM057QC

重要调试经验:

240*128液晶控制器T6963C

RT-240128TA--LCM 控制芯片 T6963C 32KRAM(注:与LM4229可以移植,与PG系列的显示有区别)

MGLS-240128TA--PG128128(注:与PG12864,PG160128,PG240128T6963C控制器的程序可移植)

-----------------------------------------------------------------------

虚拟仪器------I2CDEBUGGER"的帮助中提及该仪器可以作为I2C的主设备或从设备

-----------------------------------------------------------------------

网友(2015-02-09):
AC 扫描看不到电流啊

网友(2015-12-10):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是在什么仿真环境下的模型,你是怎样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