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求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3-11-04):
>> ss=0.1:0.01:0.3;
>> s=ss*1e-6;
>> w=0.14e-6;
>> t=0.35e-6;
>> h=0.2e-6;
>> l=500e-6;
>> P=2.2e-8;
>> E=3.9*8.854e-12;
>> U=(4e-7)*pi;
>> R=2*P*l/(w*t);
>> Cg=2*l*E*(w/h+2.22*((s/(s+0.7*h))^3.19)+1.17*((s/(s+1.51*h))^0.76)*(t/(t+4.53*h))^0.12);
>> Cm=2*l*E*(1.14*(t/s)*((h/(h+2.06*s))^0.09)+0.74*((w/(w+1.59*s))^1.14)+1.16*((w/(w+1.97*s))^0.16)*((h/(h+0.98*s))^1.18));
Error using  /
Matrix dimensions must agree.

求哪里出错了。。。s作为变量在运算的时候软件是将s作为一个向量带入的吗,为什么说矩阵维数不一致呢。应该怎么改,求大神们指导一下菜鸟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乘除改成点乘点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这样改过就OK了

网友:
s是一向量

网友:
把乘除改成点乘点除

网友:
点乘除运算

网友(2013-12-07):
矩阵运算应该用点乘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