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电源设计

楼主(2013-11-04):
请问现在国内有做到200KHz、500W的功率电源么?

网友:
你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是电源的成品,还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是这两个参数你认为难度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成品,现在国内有做到这么高参数的么,同时满足这连个参数你觉得可以做到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啊,200KHz的频率,500W的功率,国内现在一大堆产品啊,只要用别人国外的控制芯片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看了国内的,能做到这么高频率的,一般没这么大的功率,能推荐一款控制芯片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吧,500W的功率不算大,芯片的选取根据所选的TOP结构,全桥、半桥和推挽应该都可以实现的。选多大频率要根据你的控制方式和选取的磁材,还有你的体积要求。如果用铁氧体,硬开关不要超过100K,软开关可以高些。至于上到200K的,你只要选择磁芯的工作频率在100KHz-300Khz之间的就可以了吧。 有空你可以去电源网上面溜达溜达,做方案的高手还是蛮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频率和功率是很容易实现的。目前的设计瓶颈都在体积,重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