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DFT compiler时,dft_drc出错

楼主(2013-11-04):
In mode: all_dft...
  Pre-DFT DRC enabled

Information: Starting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222)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Test-DFTC-TMAX'. (SEC-51)

Error: Could not perform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1311)
Information: Defining new variable 'test_enable_dft_drc'. (CMD-041)
以前是可以通过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了

网友:
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说的明白一些啊!我以前是可以的啊,怎么记u突然不行了!!它给的错误提示我不知道该改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解决啊

网友:
先把license server的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licence在哪啊,而且,我不知道哪里用到它了!!我一共就读取文件然后定义scan类型和时钟,然后就create protocol 再DFT drc这几步,就出错!!之前用同样的步骤同样的文件一直都可以正常运行的!!!
我是初学者,所以需要的是的指导可能很低级,大侠莫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加我QQ好不767616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