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dmi high speed (3.4GBPS) ESD 问题

楼主(2013-11-04):
请问大家,当HDMI 速度很高是怎么保证既能过ESD 2000V,又能过CTS eye diagram test? 因为要过eye, 就要寄生电容小,ESD 保护管就得少,一少了,ESD 就不好过, 怎么解决?

网友:
RF input esd 有些是使用小 diode . hi speed 偏偏無法加大 mos SIZE
.一般 ESD 有些 ggnmos  scr_nmos
是否還有更好方式 ?

mos size 小又能把ESD 能量導引到別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接口用小的diode,然后power clamp正反向钳位电压都做低

网友:
不知道 USB3  PHY  5GHZ
SATA  3 6Ghz  hi speed IO ESD 如此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