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信号完整性的电磁兼容

楼主(2013-11-04):
在信号中,那几个因素是电磁兼容中很重要的,信号完整性会引起那些电磁兼容的问题?
还有就是信号完整性和产品功能的关系,比如说信号要完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产品功能可以实现(满足规定的标准),就如阻抗匹配的问题,阻抗匹配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

楼主:
回复 楼主:

  信号线要进行端接,为了阻抗的匹配,端接的方式有很多种,那么选哪一种是什么来决定的,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信号完整性好的产品,它的功能就正常;
对于电磁兼容中的RE测试,产品上有用的信号和无用的噪声,都属于“噪声”。
因此,信号完整性不能决定电磁兼容的性能,然而信号完整性和电磁兼容关注的PCB设计技巧,很多时候是一样的。

端接的作用,是为了降低信号的过冲。至于选择哪一种端接技术,可以从端接方式的功耗来考虑。

网友:
阻抗的设计每种总线都不相同。可以参考芯片手册或者规范。

网友(2014-08-21):
能达到满足功能或者预期性能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