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库有balun吗?

楼主(2013-11-04):
望大侠指导一下在哪个库里,没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SimRF的example里看看吧,TX仿真Simulink比ADS有什么优势?

网友:
balun是什么~

网友(2015-11-30):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单端转双端或者多端的变换器,或  多端或者双端转单端的变压器

网友(2016-01-10):
你说的是AD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