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功耗分析 nwave

楼主(2013-11-04):
最近用ptpx作功耗分析,time_based模式,得到一个分析报告和一个fsdb文件,然后用pt自带的nwave读取生成的fsdb文件,显示的是模块随时间变化对应的功耗值的大小。我现在想除了功耗信息之外,将模块内部的信号比如clk,reset等信号也加进来,但是试了好多次也没有成功,求助各位指导。

楼主:
已经解决了,如果想要加入信号的话,必须要将vcd文件转化为fsdb文件,nwave支持这个功能,转换之后再用nwave读取进来就可以同时看信号和功耗信息了

网友(2013-12-30):
感谢,加进来啦,我也苦苦摸索了一天,nwave可load多个fsdb文件,在file中可以active不同的仿真结果,要增加power波形就active带power的fsdb,要增加信号就active 仿真的fsdb

网友(2014-03-19):
pt自带的nwave 在哪里启动?

网友(2014-06-19):
同求
pt自带的nwave 在哪里启动?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怎么从nwave波形中,查看某一时间段,哪些寄存器celsl翻转,有没有什么统计信号toggle方法

网友(2015-01-26):
学习中,没的信元了

网友(2015-08-13):
verdi支持增加多个波形,可以同时load功耗以及仿真的fsdb文件

网友(2015-10-15):
学学学学嘻嘻嘻嘻

网友(2016-04-21):
学到了楼主的知识

网友:
怒赞,太棒了,刚好找到,不过楼主能不能详细解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好意思,没有看懂你这里的意思。我现在也遇到了你说的问题,但是我不清楚你这里说的vcd文件是指用于power分析的vcd文件吗?将vcd转换后又会产生一个fsdb文件,请问转换之后再用nwave读取时是读取PTPX产生的fsdb还是用vcd转换产生的fsdb?谢谢,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2017-06-27):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操作流程整成个文档供大家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