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做DRC时遇到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1-04):
这是对应的错误结果

这是对应的错误结果

我用的是PDK里面自带的管子,然后连线。为什么提示说Nwell的宽度不够呢?
哪位大神能够回答一下!

网友:
Different potential nwell   SPACE   need >1.4 , if nwell is same potential ,you could merge it.

网友:
看来是你没看懂规则,再仔细看一下,你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
不同电位的N阱间距要大于1.4。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对,要仔细阅读design rule!!不同点位的well不要相连,切记!

网友:
熟能生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

网友(2013-12-06):
慢慢来,我也刚开始学,不懂就虚心请教!

网友:
下面那行小字写的很清楚了,,加油吧,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