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8051综合后最大工作频率不高,怎样提高呢?在哪些地方优化?

楼主(2013-11-04):
oc8051综合后发现最大工作频率不高,怎样提高呢?在哪些地方优化呢?

网友:
想問你是 synthesis 到 fpga  還是 asic ??
fpga 那一家 ??
asic 是那家 cell ??

网友:
最大工作频率有多高,应该不需要超过50MHZ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综合到FPGA,不做asic,综合后最大工作频率40Mhz,想让它达50Mhz,不知道如何优化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综合到FPGA,用的是altera cyclone4,想提高频率,可不知如何优化代码,一般从哪些方面优化verilog代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优化rtl?可以先设置下syn和par的选项,不行再看看STA报的critial path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优化rtl, 我看综合报告,有一段组合电路延时较大,想在中间插入触发器,可这样时序就不对了,还有别的办法么?除了插入触发器,还能从哪些方面优化呢(先不考虑约束)?

网友:
oc8051是多少位的数据和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oc8051是多少位的数据和地址?而且做综合怎么能不加约束,编译选项的话ISE我不知道,但synplify可以选择timing-drive的syn,effort也能设高些,其他的例如reg dup的也能勾上
    另外可以把一些逻辑换成FPGA的硬件IP,如乘法器、存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oc8051是8位数据和地址位的,请问你说的syn, effort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8051的地址线应该是16位,8位的话寻址范围太小了吧
   syn effort就是综合努力,分为high,normal,low
   reg dup是寄存器的复制,减小扇出用的

   如果是8位的CPU,而且带流水线的话应该不至于只有40MHz,32位的都能综合到60MHz,是不是rom和ram没有用xilinx的IP核?再把时钟约束弄成100MHz试试

网友(2014-06-30):
回复 网友B:

懂这个代码的话改代码,不懂的话可以移流水线,如果cirtical path 条数不多可以把cirtical path的逻辑往上下两级流水线上移一移

网友:
这个帖子很久了,我来回答,攒工分吧。。。syn是synthesis,就是综合的意思。effort是synthesis的深入程度。你effort调高的话,一般来说timing会好点,但area往往会大一点。在ASIC里尤为明显,effort越高,功耗越大。tcl script里有一句effort low/medium/high的 选项。

顺便提提你如何优化critical path。加register不见得是最优选项,因为你一旦加register,如你所说,就会破坏时序。何不把一些logic从这个stage移到之前一个stage呢?比如,一些在当前周期的active信号,可以移到之前的stage,做成一个next-active信号,你就可以省去一些logic了

网友:
lou zhu hao ren yi sheng ping an

网友(2014-08-22):
先依靠工具加约束和选项来优化,不行的话可能需要修改critical path的逻辑,改变pipeline中的一些信号来源(比如前置一个周期就开始运算)

网友(2014-10-13):
您好,请问你在做oc8051吗,我也在学习可以相互讨论吗

网友:
综合的netlist连个时钟树都没有,这个时候的频率没有太大参考价值。在综合阶段优化,可以考虑effort, flatten, characterize,  不要把max_area设置太小

网友:
找关键路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