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32k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3-11-04):
spec要求频率随pvt变化。ppm级别的精度。
跑tran么?
仿真器怎么设置才能满足ppm的精度呢。

网友:
没法仿,也不需要仿
频率 VS PVT变化主要由crystal本身决定的
而crystal本身的这个特性是很难模拟的

网友:
ppm主要和你的外接OSC有关 是个物理参量 和内部CMOS电路基本无关

网友:
频率随pvt变化?PVT是什么?

网友:
PVT = (P)rocess, (V)oltage, (T)emperatu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您真是做模拟电路的?

网友:
三楼应该是问,你要随三个量变化吗。可以仿真的就,仿真trans 或者PSS,加些激励让其快速启动起来。加工艺温度电压传感器,然后调整电容大小,可以随PVT变化,但一般都是抗PVT变化。XTAL也只能调ppm级别的,因为频率基本被quartz限制住了。

网友:
quartz跑trans超级慢,你还需要设置合适的仿真步长才能振起来,

网友B:
有沒有不使用 crystal  (XTAL)
內部 Bandgap + R做到 PPM ?

一般做 pwm ic   clock -40 ~150 都有 3% 變化 , 很多 micro controller 內建rc 都還只敢寫 0~80 度
  2% .   , 但如果 應用是 -40 ~ 150 度完全不夠準 .而且實際測 ic 也是只有 0~60度內夠穩定
不過 代工廠 spice model 一般也只到125度 . 有沒辦法 -40 ~150  做到 < 1%內 .

Bandgap 是可以 準  ,  但電流就麻煩了 , 工藝上 resistor 就算 N_well  + Poly 還是無法做到 零溫度系數 .
且 size 會很大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不可能的,32KHZ的晶振,1ppm就大概是0.03HZ你片内做振荡器,10%的精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
片内做振荡器
不是很多datasheet 寫 2~3% ?
Micro controller

楼主:
    我是想仿真在pvt下电路自身对频率的影响,理论上应该在ppm的数量级,但是发现仿真器设置,比如spectre设置不同的maxstep跑出来对的结果也不一样 。不知道要设置到哪个精度上。

网友:
试试PSS仿真看看吧。
以前我也尝试过,不过不太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签名说自己做了10年的模拟,连pvt都不知道??

网友:
仿真TRAN是设置options =>method=> trap.可以很容易震荡。

网友:
可以用spectreRF做pnoise分析

网友(2016-08-08):
回复 网友C:

你好,小白请教一下,如果勾选trap的时候可以起振,但不勾选trap的时候,不能起振,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呀,区别是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算法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在下还是不懂哦,再问一下哈,euler trap traponly gear2 gear2only trapgrear2 这六个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是什么呀,还有电路只有在勾选trap的时候才起振,额,那它是起振了还是没有起振呀,几组参数都是这样的,不勾选就仿不出来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D:

spectre计算收敛的方法。如果你计算的能震就应该能震。仿真器很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好,那不纠结这个了~嘿嘿~谢谢层主~七夕快乐哈~

网友(2020-08-11):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不使用 crystal  (XTAL)
內部 Bandgap + R做到 PPM ?

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