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双向PAD的高阻态问题。急~

楼主(2013-11-05):
问题背景:  本人现在做SD卡的接口测试,里面sdc(controller)控制模块CMD命令被定义为双向IO;   inout cmd;
  assigncmd=oe?cmdOut:1'bz; //cmd为输出

  assigncmd=cmd_dat_i;         //cmd为输入

按照上述语句仿真时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使用PBS8R 双向PAD代替上述两个assign语句时,出现了问题:

PAD用作输入时:外部SD卡赋值给sdc cmd(输入时)值存在高阻态时,经过PAD  cmd_dat_i出来的值为不定态(根据assign语句应该输出高阻态),导致后续的结果也错误。

问题:怎样修改cmd端口或者内部的逻辑能够避免高阻态的传输?或者有没有其他PAD可以支持高阻态传输的?

网友:
要么就是PAD内部有弱上拉或者下拉,要么就是外部电路加上拉或下拉,我接触的PAD是这么处理的,但原理和规则不是很清楚,貌似和电路方面的东西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阻态到不定态,如何用上拉下拉电路实现呢?还需要外部电路??

网友:
外部电路及别的我就不清楚了,有一些PAD cell就具备上下拉功能,你可以看看。

网友:
pad外面的链接信号别用tri,tri相当于弱上下拉的wire  tri0相当于带下拉电阻的线,tri1上拉。就是3楼说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入PAD的信号确实有tri信号,您的意思是可以根据上拉或者下拉的需求改成tri0或者tri1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