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hrc在哪里啊?

楼主(2013-11-05):
我真的找不到啊

网友:
ls -al ~/没有,就自己建。

网友:
有些是bashrc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terminal里输入命令ll -a,如果还没有就自己新建个文件命名为.cshrc,在该文件里进行环境的设置

网友A:
一般来说,打开terminal后敲ls -a或ll -a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有这个文件,没有就自己建。
如果只是ls或ll是看不见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cshrc 在terminal的根目录下。 你可以按照楼上说的找,如果觉得根目录下带.的文件太多了,可以在根目录下输入g .csh再按Tab键,就知道有没有了。 如果没有就自己创建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cd ~
ls -al | grep cshrc

网友:
装软件的包里面有吗,应该不是一个文件夹

网友B(2015-01-11):
怎么创建啊

网友(2016-12-09):
根目录是那个啊

网友(2017-02-09):
在/home/username下执行ll -a即可
或find .csh*

网友(2019-06-05):
如果本来有.cshrc  自己又建一个,是否冲突?

网友C(2022-06-20):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打开terminal后敲ls -a或ll -a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有这个文件,没有就自己建。
如果只是ls或ll是 ...

你好大哥,这个.cshrc文件怎么建啊,有没有详细的步骤,麻烦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创建啊

vi ~/.cshr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大哥,这个.cshrc文件怎么建啊,有没有详细的步骤,麻烦指导下,万分感谢。
...

step1,    "vi ~/.cshrc"step2,   编辑你需要的cmd
step3, “source ~/.cshrc”

ok

网友(2022-08-09):
home 目录下和根目录下都有,ls -la查看

没有的话自己gvim或touch写一个

网友:
ls -la,如果没有就自己新建文件添加环境变量,其实关键的步骤是编写保存完记得source一下,不然是没办法应用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