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压降太大会导致不稳定?

楼主(2013-11-05):
诸路大神,小弟最近在做LDO,Vref是1V,3.5V输入,3.3V(0.2V压降)输出的时候挺稳定,当2.3V(1.2压降)输出时就振荡了。

仿了一下stb,是因为3.3V输出时环路增益54dB,2.3V输出时到70+dB了,1V输出到80+dB了,GBW变大,裕度不够了。以上情况是在150mA输出时仿的,Cout=2.2uF

请问诸路大神,可有碰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只能加大Cout?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加大输出电容试试看吧!把线路贴出来,大家看看呗

网友:
很正常,你要做的是保证在你的最小输出电压时候能够稳定。而且这种稳定不是靠输出电容的增加。

网友:
输出低电压时 增益变化有点大 把这个调整好

网友:
输出高电压是输出管没有在饱和区,或者gds很大。稳定只是巧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在内网,贴不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你说的对,把低压输出给调稳了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诸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键你要搞明白为什么低输出电压时稳定性最差,这件事你才有收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低压输出时,输出功率管在强饱和区,gm很大,同时由于压差大,gds也会变小,这样输出级的增益就会变得很大-->环路直流增益就会变得很大。主极点会随之变小,但是变小的速度不够快,GBW却在变大,次主极点几乎没变,于是乎,裕度就不够了。。。

不过嘛,一般用LDO,是不会用压差这么大,效率很低。所以嘛,设计的时候可以不用考虑输出Vref,有点太低了。

网友:
LDO難就是要全範圍穩定
你設計時要全範圍都要看過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提醒你下,你这个原因不对。假设你最小输出就是基准1.2V,你在电源电压为4.2V和2.2V时候看看。这个是系统的原因,不是什么压差大小的原因。你重新找下吧。

网友:
可以利用输出电容ESR形成的零点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UP,那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