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降采样滤波器求助

楼主(2013-11-05):
利用Matlab的FDAtool设计了sigma-delta中的抽取滤波器,结构是CIC5阶,256倍降采样+CIC补偿+halfband+halfband,目前遇到以下问题:

     做fft发现调制器输出的噪声在-120dB以下,经过CIC滤波器之后带内噪声还是-120dB以下,经过CIC补偿滤波器后带内噪声增加到了-100dB左右,halfband后带内噪声就上升到-50dB左右了?
     CIC滤波器出来的波形图看着没什么问题 但经过cic补偿滤波器后 正弦波形有些扭曲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希望大家帮帮忙

悬赏1000信元。。。。

楼主:
自己顶 真心求助

网友:
FFT后信号带宽如何计算的,有没有考虑噪声折叠?
你把所有的滤波器串联,然后用fvtool打印串联后的滤波器频率响应,看一下能不能把DSM高频的噪声虑掉

网友:
把你做的仿真结果贴出来看看,方便寻找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半带滤波器后的FFT

半带滤波器后的F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个图分别是调制器的FFT,CIC后的FFT,CIC补偿滤波器后的FFT,半带滤波器的FF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噪声折叠什么的不太懂,见谅啊 ,但觉得好像跟这个没关系吧。FVTtool的结果也是对的。上面有几个频谱图 ,matlab没用太明白。。。还有个波形图,是半带滤波器之后的
感觉已经变形了。。。CIC滤波器后的波形看着还挺好的

网友:
你翻翻信号与系统,降采样后频谱发生搬移(以抽取后频率为周期),高频的噪声被瓣移植低频,你的频带内的噪声会增加。看了你的频谱图,感觉多半就是高频噪声折叠到频带的问题的问题。
还有就是分析时频率最好用线性坐标,比较直观。

网友:
不像是高频信号反折进带类。再说理想滤波器也没这个能力。
我认为是你的滤波器内的积分器或微分器的字长不够。你现在每一次滤波后出来的字长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频率坐标,明显是逐级降采样所谓的噪声折叠不是滤波器引起,而是采样的结果!!

网友(2015-04-16):
楼主请教一下,你这个每级滤波器之后的FFT变换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就是那几张PSD图形

网友(2016-11-19):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最近也在做∑-Δ_ADC的抽取滤波器,我想知道楼主最后的输出字长怎么取的?能贴一个滤波器最后输出的效果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