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reate power strap M1时有多余的VIA1

楼主(2013-11-05):
ICC在做M1 的power strap时,有一部分power strap上有断断续续的MV1,确认在此区域上除了std cell 外没有其它的金属,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要怎样才能规避?O(∩_∩)O谢谢

网友:
先加power strap,再放std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我想让ICC自动调整macro的位置。如果先放power strap,那调整布局后获得macro的确定位置,这时在macro上也有strap,所以又得重新做一遍。还有其它好的方法吗?

网友(2021-07-30):
这个POWER plan的power ring and power str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