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artus中Error: Can't elaborate user hierarchy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我用一个模块写了一个状态机,顶层调用的时候却出现Error: Can't elaborate user hierarchy "call_near_current_level:C2"的问题,请大神指导一下是什么原因,以及怎么解决~

网友(2016-12-14):
请问一下,你的这个错误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Error (12152): Can't elaborate user hierarchy "tag_counter:dut"
可以请教一下你的解决方法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解决这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