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测DDS信号发生器的杂散、相位噪声~???

楼主(2013-11-05):
我用FPGA做了一个简单的DDS信号发生器,但是不知道怎么测它的噪声有多大,知道的放不方便告诉一下~?

网友:
把数据导出来,频谱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如果有频谱仪的话应该可以用频谱仪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做到什么程度再测试的,如果是FPGA出来的数据经过DAC转换后的,那直接用频谱仪测试就可以了,如果只是FPGA数据的话,关注这个相噪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
可以将数据从仿真里面提取出来,用MATLAB做一个频谱分析,可以观察DDS的SFDR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