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LVS时报错求解答

楼主(2013-11-05):
我用的是半手工方法画的版图。DRC过了,在LVS的时候,却报错了。错误提示,source name那边显示的我电路图中的器件名,但是在layout name这边却显示**missing instance**。。。明明是存在器件的为什么提示missing instance呢。。。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错误是提示:**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小弟新手,求解答啊!

网友:
你的半手工指什么意思,是指器件用的工艺厂的?还是器件都是自己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器件用的是工艺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它那个报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呢,求解答。谢谢啦~

网友:
你所说的器件是foundry厂是指你的pcell还是 digital device(such as DFF,NOR, NAND...),这类lvs error基本上如果device数目对的话 就是你的连接关系是错误的,请仔细check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哦!我说的器件就是MOS管直接是一个个单元。我昨天检查了,原来是有两个地方连线没有注意,后来连上之后LVS就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