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位量化的Sigma-delta调制器的DEM

楼主(2013-11-05):
在连续时间Sigma-delta调制器中,由于采用四位量化,因此对电流舵型DAC的线性度要求比较高,现在我已经搭建了整体电路,但是精度没有达到要求,我看到文章说DAC要做DEM算法,我的电流舵DAC采用实际电路,但是在仿真时并没有人为地加入mismatch,那么这种情况下DAC的失配又来源于哪里呢?还有,这DEM应该怎么理解呢?是采用数字算法,用Verilog或者Veriloga编程完成?对此不了解。希望有大神可以指点。谢谢

网友:
你跑跑montecarlo,看看你的电路线性度还行么?
DEM 可以用门来搭或者用veri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蒙特卡洛分析时,分析电路线性度的公式是什么呢?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看线性度,能进一步说明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你怎么确定是dac 引入的

楼主:
要怎么增加 DAC的阻抗呢?有哪些方法呢?

网友(2014-11-28):
应该不是DAC线性的问题,不是你电路有问题,就是你的计算不正确。当然,DEM肯定要做,可以用数字实现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