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外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大家好,请问,许多芯片的管脚,需要外接330欧姆的电阻,接地,这是什么原因呢,看起来不是下拉电阻。

网友:
调电压的要不调频偏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信号线这么拉有点狠,不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正如你所说,是用来提供恒定电流的,是作为电流参考用的。

网友:
属于封装和后端的问题了吧

网友(2015-03-23):
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