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写出place和route之后的信息?

楼主(2013-11-05):
在ICC中如何写出place和route之后的信息,以供ECO再次读入ICC中?
谢谢大家!

楼主:
求指教啊!!!

网友:
没有这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是吗?那如果前端代码有微小变动,如何进行ECO?谢谢!

网友:
把你原来的设计直接读进来,然后把你需要改动的地方进行改动。
说是这么说,但是做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每个公司有自己的ECO流程吧,可能方法会不一样。
你参考一下这个吧: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2053&highlight=eco

网友:
或者如果时间充足,那么就重新跑流程呗,因为你的所有脚本设置都是齐全的,重新跑一遍。

网友:
不就用 "write_verilog" 寫出 verilog netlist, 請 design 依照此 netlist 更改他要的電路阿.
再用 "eco_netlist" 把 design 改好的 verilog netlist 放入 ICC.

楼主(2014-11-26):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