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28nm 横向和纵向 track为什么不一样宽度?

楼主(2013-11-05):
TSMC 28nm 工艺,横向和纵向 track为什么不一样间距?
横向0.135um
纵向0.1um
请高手解释!!!

网友:
0.135是site_width吧?

网友(2014-12-04):
楼主说的是preferred track和non-preferred track?

网友:
是这样的, 用吧,不会有问题的,

t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不知道T28是不是还有好几个版本。
我在用的TSMC28LP 和TSMC28HCM(?)的配线rule是
-----------------------
M1,M3,M4 …… ⇒  0.1um
M2 ⇒ 0.14um
-----------------------
只有M2是0.14um, 理由不是很清楚。 大概是为了照顾pin access吧。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额。才发现这是去年的帖子。。好吧…… ╮(╯-╰)╭

网友:
因为t28的库缺省是按照vhv方向来搞的, 也就是metal2是vertical方向,
和传统的有一定区别,

0.135和0.14有啥区别呢,四舍五入而已,   就这样吧, 库没问题的

网友:
一样才真奇怪呢。

网友(2015-04-15):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说“因为t28的库缺省是按照vhv方向来搞的” ,请问下,vhv是在哪里定义的啊?是有那个关键词定义的呢?

网友:
lef header里面有定义的 , direc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M2是0.135um啊

网友:
cell的最小宽度是0.135um,内部出M1 pin也是按这个track出,所以M2 的track也设成0.135um

网友(2020-03-12):
请问,这里提到的track 是否就是自定义标准单元的grid中的pitch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