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频谱翻转的疑问

楼主(2013-11-05):
请问什么是频谱翻转?对于数字中频处理来说,数字下变频如果信号乘以cos和乘以-cos得到的信号再经过上变频处理后的信号,会有如下现象:如果乘以cos的话输入频率增加则输出频率减少,输入频率减少则输出频率增加;如果乘以-cos的话输入频率增加则输出频率增加,输入频率减少则输出频率减少;

请问是-cos频谱翻转吗?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
楼主描述的现象不太对吧。假设输入信号的频率是a,本振信号频率为b,那么乘以cos后及信号为cos(b),会出现两个频率a+b和a-b,乘以-cos即-cos(b)后会出现a+b和b-a,这个即双边带调制,一般混频后都会加滤波器抑制掉不需要的一个边带,如果所需的边带高边带a+b,则乘以cos和乘以-cos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所需信号为低边带那么乘以-cos就会发生楼主所说的频谱翻转现象。

网友:
频率翻转是不是就是说的负频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