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这种labe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05):
<*3>A<7:0*4>
最近遇到上面这种打label的方式,A<7:0*4>不知道什么意思,求教。
另外,求一份所有打label方式的说明文档。
先行谢过啦!!!

楼主:
求回复啊!!!
先自顶一个

网友:
导出netlist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想导呀
    另外,我想了解一下所有的打label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 doc/comphelp/comphelp.pdf里第二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到了,非常感谢。这里面有很多打label的方式,推荐大家去看看。